求助,指导手册的这些时序和框图用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2022-09-28):
指导手册的这些时序和框图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A:
有个生成时序图工具:https://wavedrom.com/tutorial.html

虽然datasheet里不是用这个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生成时序图工具:https://wavedrom.com/tutorial.html

虽然datasheet里不是用这个画的 ...

牛逼。。。

网友:
这个估计是CAD画的

网友:
Visio就可以

网友:
同问,感觉不是用别的软件画好,以图片的形式导入的。
就像是在Word里面用线条拉出来的。。。

网友:
Visio画了插入word比较好,后续编辑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生成时序图工具:https://wavedrom.com/tutorial.html

虽然datasheet里不是用这个画的 ...

这个牛逼。。。

网友B:
TimGen,用起来还是挺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mGen,用起来还是挺简单的。

这个工具挺好用,推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