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串口烧坏问题

楼主(2022-09-29):
公司历史项目,1个STM32主机板和1个STM8分机板,使用3.3V串口通信,波特率9600bps,电源线和串口线使用CAT5E最长100米,
在STM8分机板上的TX和RX上有双向TVS管PSD03C-LF-17。
STM32主机板和STM8分机板都有整流桥,所以电源线用户可以随意接。
现在经常发现STM32的RX烧坏,但是我在公司怎么都不能复现现象,所以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看看此电路怎么改进。

网友:
这么长的传输距离要不要配置485和防雷设计?即使现在不烧哪天打个雷也烧了。

网友A:
TTL传送100米; 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这个电路还有个问题, 2边都加了桥堆(估计电源随便接),电源非隔离; 2边串口通过GND共地;

假如边的24V 电源接线不一样的话,  一通电。就烧烟花

网友B:
输入口坏了就是RX线电压过高打坏的,STM8的耐压比STM32高,左边3.3V 右边 5V,UART直连为了省成本的极限操作。。。这个TVS对于STM32意义不大

网友C:
TTL就敢传100米,人才啊,两端一边一个485转换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TTL就敢传100米,人才啊,两端一边一个485转换器吧。

485加起来  也要隔离
否则  电源负极不接时候  整过电流流过485
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TTL传送100米; 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这个电路还有个问题, 2边都加了桥堆(估计 ...

只会在STM32主机加24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口坏了就是RX线电压过高打坏的,STM8的耐压比STM32高,左边3.3V 右边 5V,UART直连为了省成本的极限操 ...

两边都是3.3V串口,两边都是由SC662K这个LDO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TTL传送100米; 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

这个电路还有个问题, 2边都加了桥堆(估计 ...

公司已经成型的产品,现在经常出问题,客户要求整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已经成型的产品,现在经常出问题,客户要求整改。

你 都这样聊,干脆在RX 那个地方加一个 比较器 或者 逻辑芯片做隔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已经成型的产品,现在经常出问题,客户要求整改。

TTL改422或232,程序不用改。

网友:
TTL 跑100是人才,RS422加个隔离不香吗!

网友:
100米长传输线,至少考虑ESD    EFT和雷击浪涌

网友:
此种接法,真是人才.

网友:
懂了.   TTL 能跑100米.

网友:
可能在stm32的RX引脚就近接一个TVS就行,但是还是改为232或者422稳妥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TTL一般允许接多长呢?超过2米我一般就不建议TTL了,是不是有点太保守了?

网友:
这么远距离,用TTL电平?

网友:
TTL上100米,你也是个人才,100米485才是保障。

网友D:
更多是设备功耗突然上来后,线材带来压降会加大。
电源还是桥做反接保护,两端的参考电平本身就有区别
各种不良叠在一起。超过5V也是轻松的事情。
而且STM32没接TVS做保护,线材附近有什么功率设备,一个干扰过去烧坏是随时会发生的。

STM32接上TVS管
如果PCB不好整改,那就外带个保护板。
除了TxRx线外,其他空余线都接到GND上,降低点线阻

网友E:
那么长的线已经是个电感了,这个长度应该达到uh级的了。另一端波形都是小馒头了吧。估计你这误码率应该不低。是不是用软件又校验又重发的了。

网友:
中间转一个R232电平啊·~~~~~~~~~~~

网友:
用带屏蔽 的网线估计可以解决这个问题,ttl传100m是楼主已验证的,其它的换个线试下

网友F:
串口电平要经过 三极管 二极管 这些隔离更好

ST是不经操的,原来我们也出现过串口烧坏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串口电平要经过 三极管 二极管 这些隔离更好

ST是不经操的,原来我们也出现过串口烧坏的情况 ...

有没有参考 电路,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么长的线已经是个电感了,这个长度应该达到uh级的了。另一端波形都是小馒头了吧。估计你这误码率应该不低 ...

说出来你不信,波形很漂亮,没有误码,没有做校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更多是设备功耗突然上来后,线材带来压降会加大。
电源还是桥做反接保护,两端的参考电平本身就有区别
各种 ...

谢谢你给的建议

网友:
人高艺高胆也高。那也是没办法。能用不代表就永远正确。
不论是TTL ,还是RS232电平,理论上都是不能支持100米的,
超过15米,建议增加收发器,比如485收发器。

网友:
正常能工作已经是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