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比MBS、MBF更小的桥堆?

楼主(2022-09-29):
用在充电输入正反接。
要求低压差,小体积,电流500ma。
板子原因要求体积小,目前用4个二极管还是占了太大空间。

网友A:
按肖特基算0.5V * 0.5A * 2 = 0.5W了,硅管更高,体积小了散热不行啊。

搜了一下安森美有一颗30V 1A UDFN3x3封装的,然而价格很美,货估计也很难找。或许沿着这个思路找找其它厂家有没有类似封装的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肖特基算0.5V * 0.5A * 2 = 0.5W了,硅管更高,体积小了散热不行啊。

搜了一下安森美有一颗30V 1A UDFN3 ...

我搜到这个样品了,价格太美丽。

网友:
MCC也有一颗40V 0.5A的。

网友B:
LX10M
淘宝搜:整流桥M

楼主:
引用 网友B:
LX10M
淘宝搜:整流桥M

有这个封装,但都不是低压差的。

网友:
如果单纯是为了防反接,你是不是可以再考虑有没有其它的实现方法?

网友:
有点电流的话桥还是挺热的。我的经验是小电流不比追求低压降,紫铜的板虽然贵但一小块成本能接受,这种小整流桥我一般是用1.5毫米厚10毫米宽的紫铜条切下来一块压上去。紫铜上去后貌似烫手但基本上能顶住,总比热还没出来就坏了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