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路过讲讲,内转子,外转子电机,都有啥区别呢?

楼主(2022-09-29):
~有大佬给讲讲不~走过路过整几句啊~
我能想到的(而且还不保证对啊):
同体积同线径,外转子扭矩大,转速低~
相对而言,结构上外转子高速的动平衡很难做,内转子容易~

网友A:
转子在内在外,取决于应用的需要吧?  像轮毂电机,只能用外转子。

网友B:
说反了吧应该是内转子力矩大转速高,现在电动车都是内转子电机外转子便宜散热性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反了吧应该是内转子力矩大转速高,现在电动车都是内转子电机外转子便宜散热性能好 ...

外转子力臂长扭矩大,基本的杠杆原理。

网友:
高速电机内转子比较适合

网友C:
机床上的伺服电机也是低速的,没见过一个外转子的。玩具模型电机想转速慢一点,扭矩大点基本都是外转子的。外转子扭矩获得的稍微容易点,但轴承很难搞好,这也是模型电机寿命差的直接原因。另外由于这些东西基本是无刷,所以有磁钢,外转子转起来以后磁钢散热容易一点,减少了由于发热失磁的风险。

网友D:
在内转子端环上切除材料和在外转子端面上切除材料的难度是一样的。
外转子动平衡并不难做,甚至大多数航模电机没有做。
可能是因为无论内外转子,无刷电机转子上只有磁钢和转子铁芯,几何公差较小,不像直流电机或串激电机那样绕线转子可能因为漆包线分布不均而导致较大的不平衡。

除了杠杆原理导致的外转子适合低速高扭,内转子适合高速低扭之外。

内转子的优势在于定子是在外面,方便散热传热设计,可以风冷,可以水冷,可以辐射散热,也可以传导冷却,并且结构封闭,不容易受污染,尤其是磁性粉尘污染。

内转子的劣势也是因为定子在外面,定子磁路较长,材料较多,所以相对同规模的外转子来说,定子铁芯损耗更大一些。
(注意转子中的磁场变化不大的,磁铁就那么放的,所以转子的铁损并不是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外转子电机的转子铁芯可以不用硅钢片。)

外转子的优势就是内转子的劣势,外转子由于定子铁芯在里面,磁路较短,材料较少,定子铁芯损耗小一些。

外转子的劣势是因为转子在外面,只能风冷,或者像电动自行车那样封闭,也许你会想,噢可以在安装面上给它水冷啊,但是并不行的,它里面定子并不是直接接触安装面的,因为要绕线,所以中间隔开了,定子传导冷却路径只有中间轴承座的那薄薄一层结构,所以在安装面水冷并不能有效冷却定子。还有就是,由于风冷,它会吸入尘土,这对永磁电机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吸入的灰尘里如果有可以被磁钢吸附的铁粉之类的东西,这些就会一直在气隙中摩擦磁钢和定子铁芯,甚至直接卡住电机,拆开清理吸在磁钢上的铁粉是很难的。用外转子电机制作电动滑板一定挂的很快。外转子还有个劣势是因为单端固定,电机不能做的很长,扩大功率时基本只能选择加大而不是调整长径比。

编辑:
-直径。
+而不是调整长径比。

网友E:
外转子同体积散热更好,功率密度更大。       同体积下什么扭矩大/转速低都是可改变的不确定的(即同体积下内转子扭矩也可比外转子大,但转速就很低了,功率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子在内在外,取决于应用的需要吧?  像轮毂电机,只能用外转子。

是这样的。根据实际应用上做选取。选取的依据,还是这两种电机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反了吧应该是内转子力矩大转速高,现在电动车都是内转子电机外转子便宜散热性能好 ...

力臂长度很重要的。你看淘宝上随便找个6025外转子无刷,额定扭矩比400瓦松下伺服还大。但是伺服可以干3000转每分钟,6025就只能百转级的转速每分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床上的伺服电机也是低速的,没见过一个外转子的。玩具模型电机想转速慢一点,扭矩大点基本都是外转子的。 ...

大佬说的伺服只是实际没用到那么高的转速吧,我看参数一般都能额定转速到3000转每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内转子端环上切除材料和在外转子端面上切除材料的难度是一样的。
外转子动平衡并不难做,甚至大多数航模 ...

有道理。不知道是不是组装工艺的问题,外转子电机如果想用速度高一点,比如达到额定转速,一百个电机里可能有一半以上有异响,有10个左右安静的惊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转子同体积散热更好,功率密度更大。       同体积下什么扭矩大/转速低都是可改变的不确定的(即同体积下 ...

嗯,卖电机的也说可以定制的。

网友:
从生产角度
1、外转子做动平衡相对更难做,一般无刷电机动平衡用平衡泥,外转子加在哪里都不好看。
2、外转子的绕线相对容易,虽然内绕式机器现在也绕的很快,但内绕机要比飞叉绕线机贵很多。
3、外转子因为结构原因,在轴承选择上相对受限,一般只能选薄壁轴承,又贵寿命又不好。
4、外转子相对力臂长,扭力大。那是靠大磁环得来,稀土磁环可不便宜。不过话说回来,
就是因为力臂长,与内转子相当扭矩时,可以使用牌号更低的材料。成不也差不多。
5、内转子防护性好,一般恶劣环境只能上内转子。

网友:
好像DD都是外转子的。反过来讲,是不是DD的优点就是外转子的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不知道是不是组装工艺的问题,外转子电机如果想用速度高一点,比如达到额定转速,一百个电机里可 ...

轴承、轴承位置设计和轴配合间隙问题。间隙大,预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