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PDF转换成PPT的软件?

楼主(2022-09-29):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Acrobat Pro DC

文件---导出到---就有ppt啊

网友:
如果PDF本身就是ppt生成的,基本大多数都可以。
如果原本根本不是一个ppt,强转ppt的话,实际就等于pdf->jpg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robat Pro DC

文件---导出到---就有ppt啊

关键是这文件还有个密码,用谷歌浏览器可以看到,。。。。用ACROBAT PRO DC估计都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