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在JLC SMT皆使用SMT料件,發現LM358D水印不一樣

楼主(2022-09-29):
因為第二次SMT的板子裝機測試發現和第一次SMT的板子行為不一樣,
經排除發現板子上面的LM358D 的水印不一樣,想請問一下這兩個都是TI原廠的嗎?
左邊是第一次SMT,右邊是第二次SMT

第一次SMT

第一次SMT

第二次SMT

第二次SMT

网友:
您好,可能是不同生产基地,麻烦您在系统[售后服务]内SMT项反馈下这个问题。我们查下。

网友:
正常,ti的这类型丝印有好几种。字体、字体大小、丝印大小,都有不同。

网友A:
顺路问一下,  SMT元器件每次都无法打开,显示:   页面加载失败了    重新加载,  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顺路问一下,  SMT元器件每次都无法打开,显示:   页面加载失败了    重新加载,  是什么情况? ...

你好,后面遇到该问题点的时候,请帮截图发您的客服专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