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STC 目前主流的51核的MCU还有哪些?请教

楼主(2022-09-29):
除了STC 目前主流的51核的MCU还有哪些?ROM需要32K或者更大。

网友:
笙泉也是51架构的

网友:
中颖,松翰,silabs….,这些老牌的MCU 厂家,51核的出货量很大。

网友:
赛元微,ti的cxxx无线系列

网友:
比亚迪,赛元,芯邦   感觉国内8位机应该大部分都是51内核

网友A:
www.STCAI.com
32位8051,STC32G12K128,
2组 CAN, USB, 高精准12位ADC,
DMA 支持(TFT彩屏, ADC, 4组串口, SPI, I2C)
STC最快的 1T 8051,STC8H8K64U
USB, 高精准12位ADC,
DMA 支持(TFT彩屏, ADC, 4组串口, SPI)
STC就是抗干扰强,稳定,12位ADC好,加密性好,其他还行

网友B:
赛元的真不错  价格及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www.STCAI.com
32位8051,STC32G12K128,
2组 CAN, USB, 高精准12位ADC,

性能确实不错,也测试过。但IO引脚的高低电平识别电压差距太小,低电平和高电平差异只有0.28V,在强干扰情况下会出现IO高电平识别错误:使用外部中断INT0时候会出现重复进中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性能确实不错,也测试过。但IO引脚的高低电平识别电压差距太小,低电平和高电平差异只有0.28V,在强干扰 ...

啊~~~一般不是0.3v以下为低,2V以上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一般不是0.3v以下为低,2V以上高吗

STC 低电平低于1.32V ,高电平高于1.6V

网友D:
中微半导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微半导体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赛元的真不错  价格及功能

非常感谢.感谢大家。

网友:
锦锐也便宜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C 低电平低于1.32V ,高电平高于1.6V

这样抗干扰的冗余度  不行啊。。。

如果这个参数 是真的,  是不是制造工艺 限制了 stc的发挥??  亦或是  stc的 ic 设计 有什么 难点,导致这个参数 如此靠近?

网友:
这几天搞个STC32G......尝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性能确实不错,也测试过。但IO引脚的高低电平识别电压差距太小,低电平和高电平差异只有0.28V,在强干扰 ...

感觉你对这个参数的理解有误,他这个0.28V是施密特触发器的迟滞电压极限参数,STM32F103的迟滞电压极限参数也才为0.2V。一个输入电平参数VIL最大值=0.8V、VIH最小值=2V,并不是说电压只有低于0.8V时才为低电平、高于2V时才为高电平,实际上有可能1.4伏以下为低电平,1.4伏以上为高电平,若是施密特触发器输入,则要看迟滞电压范围

网友:
比亚迪半导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抗干扰的冗余度  不行啊。。。

如果这个参数 是真的,  是不是制造工艺 限制了 stc的发挥??   ...

我也不清楚为啥STC这个参数会这样。测试结果就是干扰强的工作环境INT0中断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你对这个参数的理解有误,他这个0.28V是施密特触发器的迟滞电压极限参数,STM32F103的迟滞电压极限参 ...

VIL最大值和VIH最小值如果这两个数值太接近,在强干扰情况下外部INT0中断时候会异常。ST是VIL最大值=0.8V、VIH最小值=2V,自然问题不大,STC是1.32V 和1.6V,两者太近。如果纹波稍大,就会造成反复进入电平变化中断。    以上我碰到的困难和我的理解。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在keilC51的器件选择里面看看不就对了,那些基本上都是老牌51芯片,不过可能没有看到有STC ?

网友F:
引用 楼主:
VIL最大值和VIH最小值如果这两个数值太接近,在强干扰情况下外部INT0中断时候会异常。ST是VIL最大值=0.8V ...

你这明显对0.8V和2V这两个参数意义理解有误,你可以测一下STM32的输入管脚电压变化,看看从高电平到低电平变化时是不是要到0.8V或以下才变为0、从低电平往高电平变化时是不是要到2V或以上时才变为1,实际上STC标的应该是施密特滞回参数的两个触发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明显对0.8V和2V这两个参数意义理解有误,你可以测一下STM32的输入管脚电压变化,看看从高电平到低电 ...

测试结果STC,1.48V左右就是高电平识别的分界点,用万用表笔接触电路板测试时候造成电压的扰动就可以改变MCU读取引脚电平的高低值。测试环境天问STC51开发板,USB供电。
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P0M1 = 0x00;   P0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x00;   P2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x00;   P6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0M0&=~0x20;  //设置为高阻输入 P05
                P0M1|=0x20;

    P40 = 0;                //LED Power On
                ledIndex = 0;
    while(1)
    {

                          P61=P05;

    }
}

网友:
引用 楼主:
STC 低电平低于1.32V ,高电平高于1.6V

楼主:
测试结果就是VIL 和VIH的识别电压太近。轻微的电压波动就造成电平识别变化。除此之外其他功能真的都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