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ZYNQ 的PS端I2C 按照官方修改,逻辑分析仪读到不对的

楼主(2022-09-30):
离了个大谱,直接在官方工程上改的, 然后逻辑分析仪 抓出来 数据 不对,   设备也没返回ACK

抓出来连  地址位都是错的

地址位设置成0x36 但是实际抓出来是如下波形

对比数据 感觉是  zynq I2C 是下降沿采样了。 有人玩过这个么

最后确认是地址位的问题了,   zynq默认 是 地址位写 7个bit 就好,但是  slave 芯片手册是写了8个bit的 地址位

网友:
我用过PS的I2C,读取外部DS1337时钟芯片的数据。用的就是sdk里面的程序,一切正常。

网友:
PS端的I2C没问题。 自己好好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