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两款板子拼板后 BOM单,有两个元件标号相同。

楼主(2022-09-30):
例如,两个板子都有R1。怎么区别这两个R1,属于哪一个板子?

网友:
按照现在BOM坐标分开的这种数据结构是没办法区分的,相同的位号会认为是相同的元件。

网友:
人工给拼板1加个1,2加个2。。坐标位置是绝对位置。

网友:
我的做法是一块板的序号从101开始, 一块从201开始

网友:
一张BOM表内的位号不建议用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