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铜厚太厚了,只有局部大电流,请教如何降成本

楼主(2022-09-30):
一个IGBT的功率板子,大概有10*30cm, 8层板。8盎司的铜厚,一个PCB光板400元。
局部有超过300A的电流,但是这个大电流线长度只有5厘米左右,请问如何把铜厚做薄点,降低成本.谢谢。

网友A:
开大窗,然后直接在PCB上焊铜条,如果量够大的话,铜条可以按需要做成所需形状的冲压件(可以是立体,甚至包覆绝缘材料做多层)
关键词:Formed PCB Busbar,参考设计可以找各种电动汽车电机驱动器的拆解图
编辑添加:如果做冲压件的话,可以是插件形式,这样就不需要再占用PCB空间了,完全悬空走

网友B:
肯定是在上面焊铜条了。

网友:
铜条 铜板 以前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大窗,然后直接在PCB上焊铜条,如果量够大的话,铜条可以按需要做成所需形状的冲压件(可以是立体,甚至 ...

非常感谢您的详细回复,我是做弱电的,刚刚涉及电力电子领域。我再找找您说的,然后在板子上尝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在上面焊铜条了。

谢谢站长。

网友:
单独一个小的功率厚铜pcb骑在普通厚度上面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就是加铜条方案,直接铜跳线貌似也可以

网友:
飞线,小指粗细的线。

网友:
300A 5cm,要不发烫至少得25-30mm2,建议40mm2

网友:
阻焊开窗,有贴片的铜条

网友:
找现成的铜条,按照铜条尺寸做PCB,然后钎焊或者锡焊即可。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731677720410

网友:
开窗堆锡也可以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我就不一一回复了。我感觉能用贴片工艺把铜条贴上是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