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看一对写着 0ppm 温漂的电阻

楼主(2022-09-30):
一对 19.996 K 电阻并联再串联个小电阻就是一个不错的DIY-10K标准电阻了。下面先给大家看看实物图。过几天找机会检验一下温度对它们阻值的影响。

网友:
实物图呢?等着看

楼主:
不太会发图

网友A:
字印错漏了吧,温漂可以很小,但不可能为零。

网友B:
这么大的家伙,应该有些特殊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的家伙,应该有些特殊处理

长度超过5厘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印错漏了吧,温漂可以很小,但不可能为零。

两个一个正漂一个负漂应该。

楼主:
这么大的电阻,也许里面就有一对相反温漂的部分来相互抵消。这两电阻也声称是一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的电阻,也许里面就有一对相反温漂的部分来相互抵消。这两电阻也声称是一对。 ...

看到0ppm直接扔了吧,抵消也搞不定的,山上货才敢这么写。能买到的商业化最好单体电阻就是Vishay的Z系列金属箔电阻,比如Z201,Z202也做不到0ppm。能买到的商业化最好的10K电阻基准是SR104,都做不到0ppm,可以去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0ppm直接扔了吧,抵消也搞不定的,山上货才敢这么写。能买到的商业化最好单体电阻就是Vishay的Z系列 ...

先生,是金封202z好不好?!那电阻更主要是老化指标好。这个 0 可以按数学有效值的的意义来理解。即 -0.5< x <0.5 。我只是给大家展示一下。这电阻体积大热效应小。不在大电流条件使用,做标准电阻效果肯定好一些。真可笑,仍掉,你想啥好事呐!

网友D:
"一对 19.996 K 电阻并联再串联个小电阻就是一个不错的DIY-10K标准电阻了。下面先给大家看看实物图。过几天找机会检验一下温度对它们阻值的影响。"

好马配好鞍,那个小电阻也得搞个0的才行啊,不然毁在小电阻啊。。。。。

网友:
0ppm, 是不是国产货? 宇宙最强的吧

网友:
要开光的,必须是法师才能干的,你们这些搞技术的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开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对 19.996 K 电阻并联再串联个小电阻就是一个不错的DIY-10K标准电阻了。下面先给大家看看实物图。过几天 ...

同意。不过它所占比例比较小,还好找一些。我目前能想到的是vishay VHP 5有2Ω的金封,也不特别贵。大了就再并一个1M左右的,小了找个线绕的。我这有横河电阻箱内拆件,现成零点几欧小电阻。小电阻的对总温漂应该是可以忽略不计了。

网友E:
小时候妄图做电压表,指针的那种,就拿把小刀整天在电阻上划。那时候电阻是按斤买的,0.125W的电阻8块一公斤。但每月的零花钱只有1块钱,不过别人多给抓了一把,那一把就有几百个。然后借一个万用表,挨个量阻值找块大破布,按阻值一个一个排在上面写上阻值。一晃四五十年了,没想到还在折腾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时候妄图做电压表,指针的那种,就拿把小刀整天在电阻上划。那时候电阻是按斤买的,0.125W的电阻8块一公 ...

大师老专家了, 捣鼓了几十年电阻

网友F:
为什么不搞个温度传感器来实时补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搞个温度传感器来实时补偿?

有这么干的,提供一份温度曲线,按照温度查询补偿值。不过通常标准电阻都是在标准恒定温度下测量。

网友G:
我看到的最好低温漂电阻标的是 <2ppm 。因为就算真的制造出0ppm温漂的电阻,也没有仪器验证,所以不可能直接就标 0 。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的最好低温漂电阻标的是

不管怎么也不可能标0的,一个物理量除非它就是定义值,否则不可能误差是0。
比如你做的温漂非常低,可以是0.5ppm,或者是0.1ppm,反正总归是有个数的,就是不能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的最好低温漂电阻标的是

国产电阻都有标 0.2ppm 温漂的 !可以上闲鱼上搜搜。Fluke 绿皮有太多小于你说的 2 ppm 温漂指标。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国产电阻都有标 0.2ppm 温漂的 !可以上闲鱼上搜搜。Fluke 绿皮有太多小于你说的 2 ppm 温漂指标。 ...

你说的指标也只是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指标也只是指标

没错。但要是不相信厂家指标的话,你就只有自己去筛去了。那你相信筛选用的机器么?除非守着计量院,有大量仪器可以校对和大把的?。
业余的不就图玩个高兴么。我的原则是相信自己,尽量科学,多看高手怎么做。

网友:
我记得有些书名就是7天学会啥啥,零基础学啥啥的,我就不明白了都零基础了干嘛要学那个东西呢,还不如在自己擅长的事情上努力一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没错。但要是不相信厂家指标的话,你就只有自己去筛去了。那你相信筛选用的机器么?除非守着计量院,有大 ...

几百块钱就能买个高温的恒温箱,把它装进去一个小时就能测岀结果。
等你的好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几百块钱就能买个高温的恒温箱,把它装进去一个小时就能测岀结果。
等你的好消息 ...

您能给推荐一下哪里买?某宝还是某鱼?什么型号?

网友I:
引用 楼主:
您能给推荐一下哪里买?某宝还是某鱼?什么型号?

淘宝,我自己用的这个:
【淘宝】https://m.tb.cn/h.UdesliE?tk=fbCi2ymx5oF CZ3457 「苏珀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实验室试验高温小型烘干机烤箱工业500度」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I:
淘宝,我自己用的这个:
【淘宝】https://m.tb.cn/h.UdesliE?tk=fbCi2ymx5oF CZ3457 「苏珀电热恒温鼓风干 ...

谢谢您!

网友:
这个应该是匹配电阻。  理论上等于0   实际肯定不会。  可能就是厂家仪器测量不出来就标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