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逆变电压取样:有没有交流输出采样方案,特别是单芯片方案?

楼主(2022-10-01):
如图所示,请教有没有交流输出采样方案,特别是单芯片方案?谢谢

楼主:
大神们给点建议

网友A:
50Hz单相输出?计划采多少个点?记得有客户用国产廉价的表计量AFE来采的,一个周期采64/128个点,还可以直接拿RMS值。

网友:
要求不高12个点就可以了

网友:
“请教交流采样方案”标题不合格。已经帮你修正。(注意:①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②VIP++不会被封锁,VIP违规后可以升级等级再申请撤销处分)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Hz单相输出?计划采多少个点?记得有客户用国产廉价的表计量AFE来采的,一个周期采64/128个点,还可以直 ...

50hz,单相

楼主:
继续请教,逆变后的交流采样

网友(2023-09-08):
也在找这个逆变后的交流采样方案,简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