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供电范围36V的仪表放大器

楼主(2022-10-01):
如题,关键词:供电36V或+-18V及以上,国产(供货稳定+价格便宜),求推荐型号。

网友:
同求,供电范围小一点也行

楼主:
那就再顶顶吧

网友:
3peak应该会有,上海linearin先积,Analogy类比,晚点都来搜看下。

楼主:
3peak 官网有一颗,打电话过去说没有
另外两家没有联系,上班后问问看

感谢 @reflec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3peak 官网有一颗,打电话过去说没有
另外两家没有联系,上班后问问看

TPA1286
应是对标AD8226/ADI的。
https://www.sekorm.com/news/21593383.html
世强的软文,拎了重点,
1、电源电压范围:±2.25V至±18V,工作温度范围:-40℃至+125℃,可以满足多种应用场景需求。
2、15nV/√Hz@G=10的低输入噪声,有效提高仪表放大器的精度。
3、高CMRR:100dB@G=1;高电源抑制比(PSRR):120dB@G=1;低失调电压漂移:0.2μV/℃(最大值),这些特征使其非常适用于传感器接口等具有非常小的差分信号的应用。
4、SOP8,MSOP8和DFN3X3-8三种不同的小封装,便于节省PCB空间设计,降低成本。

附上3PEAK 2022年的选型表。

楼主:
感谢!上班后联系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