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小批量贴片的元件各种碎裂变形是啥情况

楼主(2022-10-01):
同样的电路板,之前已经在嘉立创小批量贴过三次了,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坏了这么多,而且五花八门,各种电容闪光短路,元件碎裂,磨痕。  现在电路板还只测试了一半,心已经彻底凉了....
大神帮忙看看,这是哪里出问题了,怎么避免踩这种坑。

电容不知道咋回事

电容不知道咋回事

共模电感碎了

共模电感碎了

共模电感裂了

共模电感裂了

电容不见了

电容不见了

typec接口瘪了

typec接口瘪了

网友A:
第一印象这是剧烈撞击了。

楼主:
损坏的元件集中在边缘,另外这一次的电路板包装嘉立创偷懒了,  没有隔泡沫垫,之前都是有隔泡沫垫,搞不好和这个有关。    哎,嘉立创最近这是换了包装的师傅么...

网友:
包装不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印象这是剧烈撞击了。

撞不到这种程度。。typec座不用hammer很难变成这样子。。

网友:
我不了解jlc的贴片过程,但就他们能接单打样看我总是怀疑他们的工艺和大家理解的不一样,只是一种猜想,勿喷。

网友:
我贴片小批量目前也贴了上百次了。

凡是去跟线的单,良品率都能99%以上,没去跟线的单,几乎无一例外的都翻车了。

目前还没去嘉立创贴过,不太敢冒险

网友B:
您好,抱歉给您带来不便。
从您上传的图看,可能是快递中有重压导致。 请帮把问题图系统上传我们4号上班时跟进下这个问题点。
  我们正在测试用吸塑盒包装,对快递过程中的保护会好一些。

网友:
应该是快递引起的。。

我曾经别的厂做的电路板,每层用的珍珠棉做隔层,结果上层的硬脚电容把下次的电容顶出窟窿,后来就强调必须用2层硬纸板做隔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抱歉给您带来不便。
从您上传的图看,可能是快递中有重压导致。 请帮把问题图系统上传我们4号上班时 ...

系统上传了,售后说也只能内部反馈,也没法百分百保证以后就不再出现包装问题。
对我来讲,基本等于没啥卵用,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系统上传了,售后说也只能内部反馈,也没法百分百保证以后就不再出现包装问题。
对我来讲,基本等于没啥 ...

SMT的包装确不同于PCB的包装,比较规整及统一,SMT的包装涉及到元器件,可以说很难一个标准,不同的SMT板的包装差别极大,后续针对你们的反映要上线定制化包装来解决SMT包装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T的包装确不同于PCB的包装,比较规整及统一,SMT的包装涉及到元器件,可以说很难一个标准,不同的SMT板 ...

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确保以后的订单,能像之前一样,有泡沫垫分隔,因为之前这样发货都没有问题,唯独这次缺少了红色泡沫垫就翻车了。

就这个都没法流程上保证吗?我不希望我的产品质量取决于一个包装师傅的心情啊,心情好就加泡沫垫,心情不好就不加,这怎么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确保以后的订单,能像之前一样,有泡沫垫分隔,因为之前这样发货都没有问题, ...

看这个图片,发生的碰撞比较严重。 那个红色的泡沫是有要放的,麻烦你到后台做一个投诉, 我们找一下快递公司,同时,也看看能否帮你维修或者怎么处理。
我们已经在规划一个个性化包装,我们在测试用隔板包装,预计下个月能开放。

也感谢的反馈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