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H750定时器3与DAC结合不到一起

楼主(2022-10-02):
淘宝上买的凌智电子的STM32H750VBT6的最小系统板
我的目标是在定时器中断里面更新DAC值产生相应的波形,想组合例程中的定时器3中断例程和DAC例程来使用
这块板子所有例程的主函数的前5行都是下面这样的
        CPU_CACHE_Enable();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MPU_Memory_Protection();        // MPU内存保护
        SystemClock_Config();                 // 设置时钟,400Mhz
        SysTick_clkconfig(400);         // SysTick参数配置
原定时器例程是中断函数中闪烁LED,原DAC例程就是输出一个电压值,上面5行之后我写了下面5行,工程0 error 0 warning
        LED_Init();               // 初始化LED
        TIM3_Init(5000-1,20000-1);// 定时器3初始化,定时器时钟为200M,分频系数为20000-1,
                                                                                                    // 所以定时器3的频率为200M/20000=10K,自动重装载为5000-1,那么定时器周期就是500ms
                // 开启2.048V的内部参考电压(如果使用外部基准电压的话,请屏蔽开启内部参考电压的程序)
        MY_VREFBUF_Init(SYSCFG_VREFBUF_VOLTAGE_SCALE0);
        DAC_Init();                                                        // 初始化DAC1通道1
        DAC_Set_Vol(3000);                        // DAC输出电压
现象:LED正常闪烁,DAC没有输出,只要保留这两行LED_Init();TIM3_Init(5000-1,20000-1);中的任意一行DAC就没有输出,两行都屏蔽掉,DAC正常输出,鼓捣了好几天了,实在不知道哪里冲突了,从原理图上看也没有I/O冲突
板子带的例程中有一个信号源的,使用的定时器6 DMA触发的,码表写死的,中断函数都找不到在哪里(玩51过来的,能力有限,第一次用stm32,也不想深入研究了),这个有点不太满足我的需求
求助:解决问题的,充点话费意思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就是想带学生做一些简单的信号处理实验,我知道这样不合理,但FPGA和DSP实在上手周期太长,难度太大,只想着用这个凑合一下,以速度换性能吧,对学生来说stm32友好很多,客观的说现在玩这些的学生以后95%以上也不会从事这些工作,所以就当熟悉一下信号处理的基础理论吧,这点不展开了
我自己限于年龄、精力、能力这些有限,也不能做多深入的研究了,顶多是给学生一些宏观的指导,疫情原因,学生进不了实验室,基本是我自己在鼓捣,全部是在已有的例程上修修改改,原例程是基于HAL库的,我没有使用STM32CubeMX,也不会用
工程太大了,需要的话我想办法上传,或者只传关键的几个函数

网友:
看看树莓派的 单片机  rp2040 。你这应用,用它很简单就搞出来了。而且更不用让学生去死记硬背。

网友:
既然是公家的事情,直接花钱雇造开发板的人就可以了

楼主:
奶奶的,把DAC初始化放在LED初始化前面就好了,其实写51代码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但那个一定能找到根本原因,估计这个是没有能力找到根本原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奶奶的,把DAC初始化放在LED初始化前面就好了,其实写51代码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但那个一定能找到根本原因, ...

不会吧,我看Armfly的例程是这样初始化的,

        bsp_InitKey();            /* 按键初始化,要放在滴答定时器之前,因为按钮检测是通过滴答定时器扫描 */
        bsp_InitTimer();         /* 初始化滴答定时器 */
        bsp_InitUart();           /* 初始化串口 */
        bsp_InitExtIO();        /* 初始化FMC总线74HC574扩展IO. 必须在 bsp_InitLed()前执行 */
        bsp_InitLed();           /* 初始化LED */

        bsp_InitDAC();         /* 初始化DA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我看Armfly的例程是这样初始化的,

我没有能力找到根本原因,只能得过且过了

网友:
代码应该能看出,特别是是link,跑完一个初始化,看看dac gpio的数值,再先跑led初始化后dac初始化,查两组有何差别,你可以试试把定时器初始化放最后面,也许dac led前后就没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