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运放需要 vishay VHD144 500:500 孪生电阻么?

楼主(2022-10-02):
这里做精密仪器放大器的高手众多,请教一下你们做运放放大器时需要 500Ω/500Ω 的孪生电阻对么?是 vishay 金封的。如需要,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
在没有足够仪器条件和时间的前提下,别折腾精度。真正是没有意义的。做来做去不能深入的话,除了证明精密的电路要用精密的器件啥也得不到。

网友:
看精度要求,看你电路的设计,看你追求的是啥,是初始精度要求,短期精度要求,还是长期精度要求

看你如果是玩IA那是追求较高的CMRR了?如果是那样的话,那金凤电阻并不适合你,一般的金峰初始精度较差

网友:
看到这类题目我总想说点什么,其实是我不想这个论坛搞得像38度那样,我们应该研究的是技术本身。但说几句实话可能就要被喷了。这种要精度的场合是首先要有成本支撑的,绝大多数人之所以被说成玩家就是没资金力量,我相信如果他们有钱会有好多人干的非常出色,但问题是没钱,就拿Z系列里最通用的那种0.6W的电阻说,官方虽然说能保障2000到10000小时的使用,但真正好用的阶段只是500到1000小时,然后长稳就会跑100ppm。那也就是说用于造仪器使用年限也不能很长。以前就知道我那个34401的钽电容有寿命,后来有了3458a以后才知道电阻时候长了指标也变得厉害,只不过电阻的漂移有时候校准能过来。那种金封的好用的时间大约也是几百小时以后,但2000小时后就开始慢慢的变了。虽然说唯一不变的是一直在变但二手货确实是变得快多了。所以短期精度可能看着像这么回事,但长期的就不好说了。

网友A:
多说几句吧,其实我基本和阿莫在同一时间涉足机械的,那时候阿莫在搞雕刻机,但我一直就认为雕刻机不是机床,原因就是没有底线,以我的加工能力干雕刻机绝对是手到擒来的,大龙门,导轨磨床,内外圆磨床我啥资源都有,不干不是说雕刻机这种东西不好,也不是没市场而是用户没有底线,因为用户大多数都不是搞机械的,不是那种拿着图纸非要按时干出来否则就没饭吃的人,所以他们对机器的要求不高,性能好的也行,不好也可以.所以面对无有底线的用户就会出现不要底线的产品。比如我不知道哪个在市场卖的机床敢用轧制丝杆但雕刻机大多用轧制的丝杆,所以当年好多人找我干我坚决不干。那几年diy雕刻机的人好多,其实最后能坚持下去的都是拿出来卖钱的,但后来也没坚持住,谁不想把事情搞好呢,为什么不能坚持就是因为用户没用需求,根本就不需要精度不需要刚性多花点钱搞好一点就面临完蛋,这是diy雕刻机基本消亡的原因。折腾像38度那样的的所谓精度我看结果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说几句吧,其实我基本和阿莫在同一时间涉足机械的,那时候阿莫在搞雕刻机,但我一直就认为雕刻机不是机床 ...

分析透彻 ,大拿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说几句吧,其实我基本和阿莫在同一时间涉足机械的,那时候阿莫在搞雕刻机,但我一直就认为雕刻机不是机床 ...

来个数控机床啥都解决了。好像也有二手不那么贵的

网友:
问题是数控机床你无法搬进家里,但凡是造机床的人都试着做过小的数控机床但无一例外都弯回去了。因为根本就造不出来能进家门的数控机床,理由特简单,造出来代价巨大。这才导致了雕刻机的DIY,DIY患者一致认为机床厂都是笨蛋,都不如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