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110V/60Hz转220V/50Hz的电源?

楼主(2022-10-02):
一个电机负载,功率约500W,需要110/220V自适应供电,因为有外壳和其他设计,不想改动电机设计。希望找一个转换电源,110转220用变压器就可以,但60Hz/50Hz 不好弄。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得用逆变器吧 输入整成直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用逆变器吧 输入整成直流就行

初步能想到的方案是这样,不过效率损失严重,体积感人。看看聪明的网友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网友B:
这不是变频器的功能吗?

网友C:
用变频器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变频器的功能吗?

咦,我在英威腾没找到110/220输入的变频器,有无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变频器不就行了???

咦,我在英威腾没找到110/220输入的变频器,有无推荐?

网友D:
引用 楼主:
咦,我在英威腾没找到110/220输入的变频器,有无推荐?

先看看110和220的变频器哪个实惠,然后再配合变压器,升压前或升压后变频。

升压最好用自耦,便宜又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看110和220的变频器哪个实惠,然后再配合变压器,升压前或升压后变频。

升压最好用自耦,便宜又高效 ...

这个方案也可以,谢谢。
看来确实没啥更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