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原子荧光光谱分析应该选择光电倍增管还是光电二极管?

楼主(2022-10-03):
最近突然跟光谱分析打上了一点点交道,用光谱来分析金属之类的,在元器件选型时,想问问大家,应该选用光电二极管还是光电倍增管?
我看网上的原子荧光光谱分析的结构图一般都是光电倍增管,但是价格较高,鄙人想采用光电二极管来,然后在后面接放大器,想问问大伙有没有懂的,能否给点建议?

网友A:
我个人认为用光电二极管+放大器的方法同时把噪音也放大了。信噪比难以赶上用光电倍增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用光电二极管+放大器的方法同时把噪音也放大了。信噪比难以赶上用光电倍增管。 ...

那如果我在后面采用pA级别的运放,I/V转换后会不会好一点?然后在转换之后再接正交矢量型锁相放大器来滤除噪声,放大信号之类的

网友:
这不比光电倍增管复杂多了。效果也不一定好。从成本上讲也不一定合适。

网友:
而且如果这样的方法可以的话,那么用所谓的复杂昂贵的光电倍增管的方案就没有尝试过?估计还是本质上的不同吧?
可能还是需要深入研究研究才能知道所谓核心技术到底在哪里?

网友:
光电倍增管

网友:
我原来是是做原子荧光的,厂商基本都用的是日盲型光电倍增管,我感觉用光子计数器或雪崩光电二极管应该也行。

网友:
我10多年前也接触过一下原子荧光,
不过忘光了。

网友:
荧光光谱仪?肯定是光电二极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