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能定制单片机程序的坛友,帮忙修复一个控制板

楼主(2022-10-03):
我有块单片机的控制板坏了,上面的单片机型号是ATmega8l,已确认损坏,我可以付费给能写这个型号程序的坛友,能帮忙的坛友,希望能站内发一下电话。大致功能是这样的:带过零检测,A、B路输出分别控制MOS管带的驱动变压器来带可控硅,平时是开启状态。C路输出接继电器,输出报警信号。两组开关量输入,每组输入有两路信号,分别对应断路和短路信号。当某路检测到短路信号时,就间断性关闭、打开对应的可控硅输出,并输出报警信号。当检测到断路信号时,就输出报警信号。板上的485功能和LED显示功能可以不要。

楼主:
实在不行,用自己熟悉的单片机做也可以,到时候我就搭线接上去也可以,反正要有的外围元件都有。

网友A:
如果有相同的好使的单片机,不如去破解,这个型号价格很低的,没准儿坏的这个单片机都能用来破解。

网友:
打烊一个转接卡把熟悉的单片机转接上去也行

网友:
输出功能描述不详细。费用6000,预付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相同的好使的单片机,不如去破解,这个型号价格很低的,没准儿坏的这个单片机都能用来破解。 ...

我问了搞破解的,说芯片是坏的就没法破解了。

网友:
2W可以搞搞

网友:
可以加我微信或者Q,看看能否做

网友:
站内信发不了。功能可以实现

网友:
这是标准品还是你自己的定制品呢?如果是标准品直接重买一个就行了。
如果是定制品,可能要预备着花掉原来价格10倍起步,上不封顶的价钱。
做个稳定可靠的产品,价格很可能比你想象的要高的多。成品几百块钱一个的控制板,自己重新开发一个,几万很可能都做不岀。
成品卖几百,是因为有上千个这样的用户一起分摊了开发费

网友:
电子行业这一点跟软件行业还是有点象的,只不过软件的复制价格是0,而电子产品的复制价格是自己的bom成本,但总比卖价要低的多。多岀来的都是分摊开发成本。

网友B:
没那么复杂吧,连485都砍掉了,剩下就是几个逻辑功能控制IO高低,电路都是现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复杂吧,连485都砍掉了,剩下就是几个逻辑功能控制IO高低,电路都是现成的。 ...

那你弄个plc随便写点程序就搞定了,为什么要自己做个板子?
只要一件的情况下,用成品plc远远比自己画板子便宜。
自己用单片机做,一点也不便宜,说便宜的都是没算自己的工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那么复杂吧,连485都砍掉了,剩下就是几个逻辑功能控制IO高低,电路都是现成的。 ...

是的,原来的485功能和LED显示功能都可以不用了,就是简单的输入检测对应输出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原来的485功能和LED显示功能都可以不用了,就是简单的输入检测对应输出控制。 ...

那就买个小plc呗,如果自己随便有点编程能力,成本就真的只是这个plc的价钱。
其他方法肯定都比这种方法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弄个plc随便写点程序就搞定了,为什么要自己做个板子?
只要一件的情况下,用成品plc远远比自己画板 ...

也不用画板子,直接编好程序写入芯片焊上去就可以了,只需要修复这一块控制板。我也想过用PLC ,比如西门子的LOGO!但是如果能换CPU就尽量吧。

楼主:
原来站内信我也发不了,奇怪了。麻烦能帮忙的坛友QQ联系,1,5,4,8,0,1,7,8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用画板子,直接编好程序写入芯片焊上去就可以了,只需要修复这一块控制板。我也想过用PLC ,比如西门 ...

问题就是,按你要求写个单片机程序花费的成本,远远高于写plc程序。
写个工业级可靠性的程序,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容易。
你看上面的报价就知道啊。
报几千的,我很怀疑他做完了会不会认为自己亏了。
报几万的,很怀疑你会认为太贵,但我认为合适。
plc一千块钱编程费用肯定能保证做岀能用的,很可能你还能让他给你远程改几次,哈哈

网友:
这东西看描述不难,电路也就是那么几根线,写个程序半天差不多搞定了。但是坛友大多数是远程,调试是个大问题,楼主还是找同城的搞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也不用画板子,直接编好程序写入芯片焊上去就可以了,只需要修复这一块控制板。我也想过用PLC ,比如西门 ...

重写单片机肯定比几百块的西门子logo贵很多的

实在想低成本解决的话,买块arduino nano板,反正就是过零中断和数字量输出而已,写好代码USB烧录完,直接飞线替换原来的mcu就是了,十几块搞定

网友E:
看起来逻辑也不复杂,熟练的的话 估计也就2-3天的工作量,上面的报价几千块钱肯定有人做的,但是我不熟悉avr哈哈

这个东西 plc不合适的,又是可控硅 又是过零检测,plc不好搞。再说 plc做的东西显得low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重写单片机肯定比几百块的西门子logo贵很多的

实在想低成本解决的话,买块arduino nano板,反正就是过零 ...

以前的板子很可能允许在非常恶劣的emc环境下工作。用plc也自动满足这一点。你用arduino飞线可以做到吗?这是工业控制板啊,不是教学演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逻辑也不复杂,熟练的的话 估计也就2-3天的工作量,上面的报价几千块钱肯定有人做的,但是我不熟悉av ...

对于写单片机程序的人来说,这不是什么修复控制板,而是在客户已有的硬件上定制一个程序(只是客户只需要一台而已)。
再想想几千够不够?
谁几千接了,而且顺利做下来了,也认为自己这个项目不亏,然后帖主也认为满意,希望一定要到这里回个帖子,哈哈。。。

网友:
avr预留了6针isp口,说明可以在线下载,但也只能用于下载,无法断点调试,这点略麻烦。

由于硬件相关,写这个程序肯定需要手头有板子的,因而即使远程,也需要几次快递pcb的来回。

最后就是上机在线调,还需要现场有人配合着,远程搞一段时间。

这么算来,不含后期维护就有半个月的工作量,按照这类熟练软件电工的工资可以估算下报价下限。实际只多不少

网友:
某宝找吧,抄板的,编程的,多咨询几家,本坛的报价可能略高一些,毕竟坛友都是高薪人员,时间很宝贵。

某宝抄板现在已经内卷到无法想象的底部。破解也更不用说了,卷的厉害

网友:
用plc代替单板

网友F:
推荐看看变能科技的控制器(有不带电机控制的,纯IO口,价格500-1000元),官方带模拟教程,模拟程序,并且是7寸触屏。那教程就是菜鸟小白的福音,非常详细

另外也可以99元找大佬帮忙编程,全国各大城市都是大佬上门指导(具体费用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荐看看变能科技的控制器(有不带电机控制的,纯IO口,价格500-1000元),官方带模拟教程,模拟程序,并且 ...

用你说的这个带屏幕的一改,再加个外壳就变升级产品去了嘛

网友:
这个算是订制品了,估计费用不低哇,买时没有定备用板么?这个没3~5K搞不来哦

网友G:
看了下上面 的评论   知道为啥大家都赚不到钱了 内卷严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的板子很可能允许在非常恶劣的emc环境下工作。用plc也自动满足这一点。你用arduino飞线可以做到吗? ...

用arduino替换mcu,相当于只是用atmega328替换了原来的atmega8l,EMC外围保护电路都还是沿用原板的,特别是原板atmega8l还是dip座的,接块面包板飞线或者干脆画个转接板,同为avr的MCU两者EMC性能差异应该不大,至少勉强能用

不过报价太低又没量的活计,要么楼主自己学下arduino,要么找个学生做,业内估计没人会接吧

网友:
哪里有99块钱的大佬上门指导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arduino替换mcu,相当于只是用atmega328替换了原来的atmega8l,EMC外围保护电路都还是沿用原板的,特别 ...

接面包板飞线就会严重降低emc性能啊。
自己做个小板会好的多,但是工作量又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下上面 的评论   知道为啥大家都赚不到钱了 内卷严重

是的。还没看岀这就是内卷,或者还想参与这个内卷的人,活该赚不到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arduino替换mcu,相当于只是用atmega328替换了原来的atmega8l,EMC外围保护电路都还是沿用原板的,特别 ...

其实,降不降低emc性能,这种级别的客户是没资格要求的。严格来说只要改了板子都要重测emc。但是他的预算没这个钱的。
想要emc合格,唯一的办法是用个成品plc。
或者让emc性能好一点,在不测的情况下找个有经验的老手来画板子会好一点,然后又是钱。。。。

网友:
一个售价几百或者千把块钱的合格的板子为什么能做到emc可靠性什么的都满足要求?只能是因为很多个客户分摊了这些测试费用。
只有一个客户,一块板子,所有这些费用并不会减少,该有的都得有。
上面有说用成品plc做产品很low的人,说的很正确,因为plc厂家用大量的销量替你分摊了那么多认证测试的费用,所以你才可以用单件的价钱买到它。

网友:
6500 ,包一个可用打样。用其他芯片转接DIP,需要原板

网友:
太古老的单片机了,上学的时候用过

楼主:
我琢磨出来它的程序流程图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降不降低emc性能,这种级别的客户是没资格要求的。严格来说只要改了板子都要重测emc。但是他的预算 ...

确实如此,+1

网友H:
这个板子原配mega8,实际上既然要重定制程序,mega88/168/328 都可以用,资源只多不少。

这些片子也不算什么难买的,只是大多情况下是翻新货,没必要再去做转接。

LZ不妨说说预算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个板子原配mega8,实际上既然要重定制程序,mega88/168/328 都可以用,资源只多不少。

这些片子也不算什 ...

芯片自己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是忽略不计的。怎么样能减少总开发时间,怎么样就能省钱。
这跟大多数人的想法是不同的。
所以我说如果这个需求拿个小plc能做到,那么就不该画板子。除非你的月薪低到一定的程度,呵呵。。。
只要买成品plc能节约岀的时间成本比买plc本身的价格更多,就是合算的。世界各地买同一个plc的价格差不了多少,但是各地的人力成本差别就多的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芯片自己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是忽略不计的。怎么样能减少总开发时间,怎么样就能省钱。
这跟大多数人的想 ...

我认为这个plc 和单片机 都是一回事。

你认为plc省钱 是建立在 lz自己买个plc 自己写程序的基础上。

如果lz不会plc,那么lz一样 要买个plc,还是要找人写程序,费用一样不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这个plc 和单片机 都是一回事。

你认为plc省钱 是建立在 lz自己买个plc 自己写程序的基础上。

是省了画个板子的时间。
工业级可靠性的板子,画一个要花不少时间的。画了还要做岀来,焊岀来,调试。
更不用说plc自带各种emc认证了。
你自己画个板子哪天死机了找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这个plc 和单片机 都是一回事。

你认为plc省钱 是建立在 lz自己买个plc 自己写程序的基础上。

买plc然后只要找个plc编程人员就好。这样的人很好找,新手也无所谓,只要程序能跑起来试过了能用就ok,成品plc的硬件可靠性你完全不用怀疑。在线调试,485通迅什么的也都自带了。

自己画板子,要个很有经验的硬件人员,他自己也做单片机编程更好。然后就跟他走一遍完整的硬件开发流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认为这个plc 和单片机 都是一回事。

你认为plc省钱 是建立在 lz自己买个plc 自己写程序的基础上。

以前那个坏了的板子,看着可能平淡无奇,但很可能实际上当年改了好几个版本才过的emc。。。
现在重做一遍,如果运气不好,之前踩过的坑很可能要重踩一遍。。。
不服的就试一下。
当然也可能之前就是随便画一个就能用了,现在也随便画一个,仍然能用。
一切皆有可能。取决于客户现场的电磁环境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省了画个板子的时间。
工业级可靠性的板子,画一个要花不少时间的。画了还要做岀来,焊岀来,调试。
更 ...

lz想着吧这个坏的芯片拆掉呢,换个新的芯片上去,再编写个程序上去,怎么可能去找人画板,他要的是能用就行了。是维修,不是开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lz想着吧这个坏的芯片拆掉呢,换个新的芯片上去,再编写个程序上去,怎么可能去找人画板,他要的是能用就 ...

写程序去适配别人的成品硬件,做过的人都知道这是无底洞。
上面有人算过,来回寄这个板子。寄几次,如果搞不定还要岀差去现场调,板子上的程序又没法在线调。。。
我还是这句话,如果谁接了这个单,而且还做下来了,让双方都满意,那么他做完了一定要来这里回个帖子告诉大家,呵呵。。。
我看能不能等到。。。
或者谁接了然后做成烂摊子,也可以岀来冒个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lz想着吧这个坏的芯片拆掉呢,换个新的芯片上去,再编写个程序上去,怎么可能去找人画板,他要的是能用就 ...

我重复一遍,这不是维修,没有这样维修的。只有之前的开发者能低价并且高可靠性的做到维修,别人都做不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重复一遍,这不是维修,没有这样维修的。只有之前的开发者能低价并且高可靠性的做到维修,别人都做不到 ...

lz只是找个懂程序的帮他维修一下而已,或者说 帮帮忙,不知道为啥你这么反感?lz哪里得罪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用画板子,直接编好程序写入芯片焊上去就可以了,只需要修复这一块控制板。我也想过用PLC ,比如西门 ...

其实还有个关键因素:你这个东西控制的是啥?
如果找人简单的在你这个板子上写个程序,然后这个程序有一天错掉了,该报警没报,那么会有什么后果?是机器会坏掉?或者更严重,比如起火?伤人?或者这只是给人看的,偶尔错一下就错了,没什么后果?
这是非常关键的因素。

网友I:
前天看到个视频,有个播主收到个维修机,居然配了几片 mcu .有的还是闲鱼找的带板二手货。
意思是叫播主换上就行,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只是找个懂程序的帮他维修一下而已,或者说 帮帮忙,不知道为啥你这么反感?lz哪里得罪你了? ...

我没反感啊,只是严格。
看我下面的一个回答就知道了。
他没说故障后果,我默认按严重的后果来算。工业品都是这样的原则。
谁做了,起火了,死人了,脱不了干系。就算只是扯一下皮,都够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前天看到个视频,有个播主收到个维修机,居然配了几片 mcu .有的还是闲鱼找的带板二手货。
意思是叫播主换 ...

如果能买到同款二手主板,这确实是最佳选项。
问题是这个板子上连商标型号啥都没,怀疑以前就是定制品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只是找个懂程序的帮他维修一下而已,或者说 帮帮忙,不知道为啥你这么反感?lz哪里得罪你了? ...

如果你不是专业的程序员,就不要认为随便写个程序是多么简单。
还记得那个著名的段子嘛,万事俱备,只欠个程序员。哈哈哈

我有责任维护这里的专业性。遇到明显不专业的说法,我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
其实上面已经有不少足够专业的人的回答了,毕竟这里是国内仅存的专业电子论坛。听得懂的人都明白。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这个板是一台16年前的高压电网(不是电子围栏)用的控制主机的一部分,基本原理就是把220V市电通过变压器升到5千V,限制某种活体活动范围用的。输出的高压电击能量,按照后来出的规范,是有具体规定的,但是这台设备是之前出的,所以没有根据打击电流匹配打击脉冲时间的功能。这台主机,没有单纯使用单片板来处理,而是结合了硬件防护措施,单片机板只是负责驱动输出和报警触发,硬件防护可以随时中断输出和触发后定时关闭。

网友:
最近有点闲,想试下。LZ哪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这个板是一台16年前的高压电网(不是电子围栏)用的控制主机的一部分,基本原理就是把220V ...

是一个高压电网的控制器的保护部分?
程序写错了会电死人吗?
这个风险太大了,建议还是找原厂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写程序去适配别人的成品硬件,做过的人都知道这是无底洞。
上面有人算过,来回寄这个板子。寄几次,如果 ...

非常赞成你的看法,真正做过工业品开发的就知道,这玩意看着简单,实际上很多坑在里面,搞不好把自己埋里面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J:
非常赞成你的看法,真正做过工业品开发的就知道,这玩意看着简单,实际上很多坑在里面,搞不好把自己埋里 ...

看上面楼主说的详细内容吧,就知道我前面的预感还是很准的。。。
上面还有个回帖的以为楼主哪里得罪我了。呵呵,其实我只是职业习惯而已,对事不对人。没有任何人得罪我,我只是实话实说。工业品远远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简单。
很多要求很高很花钱的认证,其实是保护开发者的。认证标准就算条条框框再多,反正它是有标准的,你做到了就是做到了。就像如果你的产品通过了煤安防爆的认证,那么将来如果在客户那里没人知道什么原因,反正它有一天爆炸了,你没责任。因为你已经做到了你该做的。符合标准还炸了谁也不能怨你。
如果没过认证,那就要去吃公家饭了。

牵涉到高压的东西都有一大堆标准和认证的,那东西岀事都是大事。我不知道如果私自改动已有的成品,没有重新去做全套认证,如果将来一天电死了人,这个改的人有什么责任。。。

网友:
搞不好生产这个产品的厂家都没了,不然楼主也不会来论坛求助了,建议楼主,找楼上那个6500的

网友:
LZ找到人没有

楼主:
感谢上面坛友的建议,我现在想先用PLC来修复,初步打算用西门子LOGO!

网友:
如果楼主有能力,有时间,自己弄吧,弄好弄坏了都是自己的,无所谓的。要找人弄,除非是你底下的员工,你随便使唤就是,他听你的。如果要找外协的人做,还是尽量说清楚需求和边界比较好,接你的活的怕需求一变再变,按个人用途设计的东西被搞去做危及安全的产品,最后既不赚钱又担风险。

网友:
这种需要了解系统所有东西,有些使用者是说不清楚的,需要重新开发。板子单片机坏了,其他东西也可能坏了。最好的办法是找厂家。这种开发费w起步。

楼主(2022-12-02):
我已经采用西门子LOGO!替换了原来的控制板,这是程序:

感谢坛友们的支持和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只是找个懂程序的帮他维修一下而已,或者说 帮帮忙,不知道为啥你这么反感?lz哪里得罪你了? ...

好搞笑,程序都要重新编了,还不算开发,维修是找个相同参数的元器件换上直接能用才算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