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克的昂科威plus如何,有人开么

楼主(2022-10-03):
家里的老gl8不打算用了,送给自己开餐馆的表弟。最近在看车,发现别克的2022款昂科威plus不错,昨天去试驾了652的两驱,感觉不错,滤震不差,隔音也好,动力不肉,配置也到位,尤其那个流媒体后视镜清晰度比单位的同事的宝马改装清晰太多了,很是惊奇。今天和朋友聊天说这个车子销量不行,路上都看不到几个,而且动不动跳故障码。朋友自己买的日系,之前也考虑过别克,我觉得应该没那么拉跨吧。我手上的gl8是单位淘汰的老车,之前变速箱坏了,单位就甩给我了,后续基本都在朋友的店做的保养维护,也没有去过4s,不知道别克新车的质量如何,反正gl8我感觉除了不适合家用,其它还算凑合,自己经常当个床开到单位免费停车,中午到车里躺个午休很舒服,我老婆是不开这么大的车的,昂科威plus貌似也有快4.9米了,但还说得过去,出去玩的时候老婆也能开开。

网友A:
听滴滴的说是 中石油 中石化 战略合作伙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滴滴的说是 中石油 中石化 战略合作伙伴

都21世纪了,而且中型SUV了,还在讨论油耗,你以为汉兰达油耗会低到哪?另外怎么也想不通,一个开滴滴的,天天打交道的都是小车或者电车,怎么有权威去评价一辆中型SUV。

网友B:
本人经历四辆车了,日系,法系,德系,美系刚好都买过了,也试驾了不少车型。说说我的感受,买车没必要看网上,键盘侠太多。自己去亲自试驾感受,别克的同型号的发动机变速箱也从雪佛兰到别克到凯迪拉克,好多型号在用了,成熟稳定好多年了,尤其这套动力系统GL8早都打出名声了。让我同价位选,我肯定首先排除日系车,选美系车的可能性最大,因为美系车舒适性确实好,这个级别就是舒适,配置,安全性。如果你预算低,就要考虑油耗,耐造,多少年后还能省心,仅仅代步就行了,那选日系没啥说的。

网友:
我换车时也看了,顶配非常不错...差一点就买了啊!主要是看着比较洋气....动力啥的我都没有台关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21世纪了,而且中型SUV了,还在讨论油耗,你以为汉兰达油耗会低到哪?另外怎么也想不通,一个开滴滴的 ...

确实是,现在油耗都差不多了把。你想省油就买电车把。

楼主:
感谢各位的支持,已经准备入手了,在谈价格

网友:
别克优惠挺大的,现在打几折?

网友C:
楼主把车价打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车价打出来给大家参考一下吧。

今天随便扯了下,22plus 652 两驱豪华黑外, 全款21.88落地,无置换,送3次保养,含全险等,送垃圾记录仪,代上牌,就这么多,zf还有汽车消费补贴(以中石化的储值油卡方式,面值2000),地点 重庆这两天家里有饭局,没有时间细扯,估计再扯一下差不多21.7落地到底了。

网友D:
落地了吗,我感觉这车也不错,不知道为什么路上不多。。

网友:
等我股票解套了,我也回归理性,把525换成亚洲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落地了吗,我感觉这车也不错,不知道为什么路上不多。。

昨天已经下定了,这几天比较忙没空去提。 21.97全款落地plus652T两驱豪华,无置换。送全车龙膜(代理商过来4s贴),送原厂隐藏记录仪,垃圾脚垫,2次保养。假期试驾了(途观L,昂科威plus) (昂科旗,探险者)四个。感觉昂科旗不上6座意义不大,同一个试驾路线昂科威和昂科旗感受没有明显差别,定位有点重叠的样子。途观L的驾驶感挺好,刹车油门都很跟脚,而且明显为国人优化过,比昂科威plus感觉还好。但是不太欣赏大众的内饰,尤其那个pad状的条屏,好想扣下来那种感觉。探险者最猛,开起来有一种压着不让车子爆发的感觉,内饰也是大pad,强迫症劝退,底盘偏硬,舒适性的营造完全被破坏了。最终还是选了plus,价格合适22落地,尺寸合适没有太大,比我之前的gl8小了一圈,配置足够满,就留了副驾驶电动和后排角度两个遗憾而已。主要是今年通胀太厉害了,物价涨太凶,正好要把大车给亲戚,所以赶紧出手了。昨天去签合同正好有个车祸的plus来修,自己倒车掉坎下面去了,屁股着地,我仔细看了后面的结构,很美系,主体结构件都很扎实。

网友E:
感觉现在别克、福特类都没有什么存在感了。。。美系燃油被冷得厉害吧!   其实我喜欢福特金牛座、林肯大陆这种。但都停产了,小众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现在别克、福特类都没有什么存在感了。。。美系燃油被冷得厉害吧!   其实我喜欢福特金牛座、林肯大陆 ...

新能源有政策优势,所以必定会大火。美系油老虎的帽子也早摘了,但是近10年已经被消费者淡忘了,昨天和4s经理扯闲篇,经理说别克gl8也要真混动和电动化了,不是所谓的轻混。别克在中国现在其实就是国内提需求,老美做设计,已经不是原来那种源自美国。经理说美国人很迷信油车的,能低下头看看混动和电动,都是马斯克的功劳,哈哈。对我而言,也是最后一台油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经历四辆车了,日系,法系,德系,美系刚好都买过了,也试驾了不少车型。说说我的感受,买车没必要看网 ...

20多万的车,不考虑油耗是飘了吗,,,,

网友F:
通用的车打八折才可以考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通用的车打八折才可以考虑

可以说说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以说说原因?

没啥原因。通用就是这样的定价手段。新车上市没多久,所有车就打8折卖。8折才是正常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已经下定了,这几天比较忙没空去提。 21.97全款落地plus652T两驱豪华,无置换。送全车龙膜(代理商过 ...

不错。买就完了,时间长容易挑花眼。哈哈哈

网友H:
别克车开起来,坐起来都比日韩舒服。而且隔音好,内饰好,底盘动力不错。

楼主:
车子已经到手了,开了150km了累计

网友:
什么车其实开惯了也就是一样,自己德系车开了十多年,偶尔开开老婆的日系和儿子的美系,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足,原来各种纠结其实还是太在乎了,当成单车用其实都一样

网友I:
引用 楼主:
车子已经到手了,开了150km了累计

卖的时候 有点闹心,我之前的昂科拉。。。。 17万落地 卖了2W

网友J:
引用 楼主:
车子已经到手了,开了150km了累计

有空可以写个测评让大家感受一下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卖的时候 有点闹心,我之前的昂科拉。。。。 17万落地 卖了2W

开了几年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开了几年

14款 去年 年底卖的 不到7W 公里

网友K:
引用 网友I:
14款 去年 年底卖的 不到7W 公里

这个价格太低了吧,我是15款的本田锋范,2016买的,9万多落地,今年上半年置换的,抵4.5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空可以写个测评让大家感受一下

谢谢抬举,没时间评测,可以说说感受先。本人开过日系,德系,美系,也不是第一次摸别克,个人感受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
       这个车网上吐槽最多的就是 副驾驶手动和后排不可调。我说下自己的感受吧。副驾驶手动的确非常拉跨,直接影响质感,最差也给个前后电动,角度手动也行。后排角度太直问题个人觉得没什么问题。我用手机软件实测了后排的倾斜角度,plus五座版是21度后倾,艾维亚7座可调的最大角度是29度,也没大多少,而且艾维亚的调节后仰调节机构在腰部位置,过于靠后之后,腰部并不舒适。5座版本的虽然后座不可调,但是座椅支撑够软够舒服,和我最早开的日产大沙发一样水平。比较早的时候陪朋友看过汉兰达,测了后座正常角度27度,可调范围到超过45度,的确比昂科威plus好多了。所以后排座椅角度不可调肯定不如日系,但是只能说影响体验而已,不到影响购买的程度。
       网上还有人说新车异响的事情,我这两天也仔细研究了。当车停好拉手刹熄火后,驾驶位置前方机舱里的确有声音,但是不网上说的异响,而是有规律的机构动作的声音。我听了3次都是一样的方式,先是一个类似泵接通的声音,然后接着是类似风扇气流声或者急水流的声音,持续时间基本都是3-4秒,最后有一个电磁阀或者什么作动阀关闭或开启的吸合声,然后整个车就彻底安静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应该是熄火后什么机构还需要动作一下,而不是一般所谓的异响。
       网上说到油耗问题,我才开了150km看不出来,反正出4s的时候加了400块钱的95,表显续航是543km,目前显示是续航413km,跑的路段是走过无数次的路线,单程38km,这两天正好跑了两个来回。车速平均51左右,中间有两个路口是堵点,什么时候路过都要5分钟以上。如果表显续航可靠的话,大概就在1块钱出头1公里的水平,估计现在的实际油耗在11-13之间吧,刚开始开看不出来。
      说个网上没提到的感受。可能由于车子的静音性还比较好,所以plus的7个扬声器很容易听出来声音浑浊,感觉音质比较闷,调了下混合器的重音比例,有点好转,但是也不算清丽。所以对音质有追求的可以考虑做改装或者上顶配的带bose的,原车音响配不上原车隔音。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这个价格太低了吧,我是15款的本田锋范,2016买的,9万多落地,今年上半年置换的,抵4.5万 ...

是的 卖不掉啊。。。。别克的车 除了GL8 其他很难卖上价。。。。  你搜搜 现在 买多钱? 当时我一个朋友 买的 高尔夫8 跟我的价格差不多。。。 好像卖了7W多。。。 我的心好痛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抬举,没时间评测,可以说说感受先。本人开过日系,德系,美系,也不是第一次摸别克,个人感受希望对 ...

有帮助,感谢。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是的 卖不掉啊。。。。别克的车 除了GL8 其他很难卖上价。。。。  你搜搜 现在 买多钱? 当时我一个朋友  ...

是的,要卖掉的话简直是割肉。我一朋友昂科威,开了5年左右,他说当初二十多万落地,现在想卖掉,收车的才给9万左右,血亏。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是的,要卖掉的话简直是割肉。我一朋友昂科威,开了5年左右,他说当初二十多万落地,现在想卖掉,收车的 ...

看来别克车买二手的性价比很高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M:
看来别克车买二手的性价比很高啊

凯迪拉克 性价比高

别克车 二手的问题比较多 过了 8年的。。。。 有一些通病

网友L:
引用 网友M:
看来别克车买二手的性价比很高啊

法系车二手性价比也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L:
法系车二手性价比也极高。

涨知识了 ,很少关注这些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I:
凯迪拉克 性价比高

别克车 二手的问题比较多 过了 8年的。。。。 有一些通病 ...

感谢分享,正考虑买个钓鱼车,钓鱼专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H:
别克车开起来,坐起来都比日韩舒服。而且隔音好,内饰好,底盘动力不错。 ...

URV和冠道不比昂科威差

网友O:
真便宜啊,我想买探险者

网友:
引用 网友N:
URV和冠道不比昂科威差

URV和冠道价格贵不少,2.0t的30个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真便宜啊,我想买探险者

爱卡论坛北京的有个叫承仁宝剑的,买了探险者,变速箱、发动机都有毛病,经常在北京分坛吐槽。。。

网友:
没那么夸张,我的锐界2015年的车,现在10w公里,除了轮胎,1颗螺丝没动过

网友P:
引用 楼主:
车子已经到手了,开了150km了累计

感觉咋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P:
感觉咋样呢

昨天去上户了。多看看懂车帝吧,价格合适就可以入,别克的车不太保值,一定要尽量在总价上优惠点。到今天才跑了不到300km,之前回复了一个坛友一些基本感受,可以向前面翻翻。个人觉得如果不能接受日系的,这车绝对应该被纳入考虑的;如果已经开惯德系的,可能在德系和这车之间还是会纠结一下。车子本身的一些优缺点网上都说差不多了,个人感觉也大体接近,只不过很多特点被网上放大了而已。比如低速顿挫的问题,在20-30速度区间的确有,但是不到网上说的“拉扯感”的程度,就是感觉偶尔(目前就2次感觉到)有轻微的那种刹车点了一下的感觉而已。当然,个人最近试过的几个车,整体感觉最好的是探险者,不过落地价格有点高了,试驾的4驱钛版,感觉动力非常充沛,有一种蓄势待发的感觉。只是欣赏不来那个大屏幕,落地价也超过预算了。所以才选了昂科威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