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驱动器为何总是烧UVW中的一相?

楼主(2022-10-03):
工程使用汇川ISMH3-75C15D电机及IS810N驱动器,不同的电机-驱动器组合,总是烧UVW中的同一相电缆芯线,不知啥原因,在此请教。

网友A:
①具体是哪相?盲猜W相?②不同电机和驱动器组合:带的大电机时烧还是小电机时烧?③只有线缆烧?电机和驱动器都是好的?④现场接地是按汇川要求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①具体是哪相?盲猜W相?②不同电机和驱动器组合:带的大电机时烧还是小电机时烧?③只有线缆烧?电机和驱 ...

只有列出来的电机和驱动器,没有别的。就是W相,为啥?电机没坏,驱动器也能用,但不敢保证内部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一般伺服架构,只采U相、V相电流,W相是算出来的,所以怀疑W相。从故障描述看,具体原因还不是很清楚,如果接地没问题的话,线缆的材质有确认过么?故障是随机发生的吗?驱动器有故障代码吗?烧线缆的表现是什么?W相线缆烧断?

网友:
另外,这电机是380V的,现场电源(三相四线?三相五线?),电机或者驱动器接地(有无正常接地)是什么情况?

楼主:
三相五线,380V。接地按要求。我等拆卸下来的驱动器寄回来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相五线,380V。接地按要求。我等拆卸下来的驱动器寄回来检查一下。

如果是有规律的可以再现不良,可以不接地试试,排除电源的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列出来的电机和驱动器,没有别的。就是W相,为啥?电机没坏,驱动器也能用,但不敢保证内部有没有问 ...

既然有W相电流是算出来的,感觉不靠谱,为啥都要省掉这个采样电路呢,成本占比又不大?

楼主:
为何发不了图片,图片尺寸2m小于16m,提示图片尺寸超出要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何发不了图片,图片尺寸2m小于16m,提示图片尺寸超出要求。

又烧了一台,分不清是哪一项了。有个可疑点:只有W相导线生锈了。为何?

网友:
电机线是不是有延长接头?接头屏蔽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