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对4G信号有影响吗?

楼主(2022-10-04):
在野外安装的4G设备,有两个在下雨天出现问题,现在雨停了,有1个恢复正常。下雨前正常。
请教下,什么外部环境因素影响4G信号?

网友A:
是不是天线进水了

网友B:
肯定进水了。

网友C:
相信我,给雷劈了。之前项目在灯杆上装集中器,运行一段时间离奇掉线,寄回来发现4G模块sma表贴铜皮都炸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信我,给雷劈了。之前项目在灯杆上装集中器,运行一段时间离奇掉线,寄回来发现4G模块sma表贴铜皮都炸飞 ...

山东中部,没有打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天线进水了

嗯,让用户换个天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进水了。

嗯,让用户换个天线试试,并检查下。

网友:
下雨+雨雾,对4G和5G影响非常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信我,给雷劈了。之前项目在灯杆上装集中器,运行一段时间离奇掉线,寄回来发现4G模块sma表贴铜皮都炸飞 ...

那4G天线的位置是不是得加防雷器件才行?

网友:
绝对有,4G,5G都受影响,下雨信号没那么好;常年用4G/5G转wifi热点办公的人的经验得出;啥也没坏,就是下雨,信号速度受影响,还会时不时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