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消除MDK的这条编译警告

楼主(2022-10-04):
如题,STM32F407,模拟II总线,图片中设置(基础不行,这叫什么设置我说不上来名字)15这个数字只要小于15就没这警告了,设置为15虽有警告但是运行正常,读取24C08正常,不编译该文件或者全编译就没这警告了,想彻底消除这编译警告,怎么消除呢?
再问一下,如果实在消除不了这警告的话,这程序有隐患吗?

网友A:
32位的寄存器,把3左移30位就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位的寄存器,把3左移30位就超了

3左移30位,不正好是32位吗?我直接0x30000000,这样吧,稍后试试,带程序电脑搬走了,

网友:
试下将3强制转换一下类型

网友B:
楼上两位正解,把 3 写成无符号数就可以

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ka003029/latest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两位正解,把 3 写成无符号数就可以

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ka003029/latest

好奇你怎么搜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奇你怎么搜出来的?

Google 搜那个 warning 的内容,第 2 个结果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两位正解,把 3 写成无符号数就可以

https://developer.arm.com/documentation/ka003029/latest

谢谢啊老兄,前缀加(u32)照旧,加(u32)U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