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MLCC替代钽电容和铝电解电容的可行性

楼主(2022-10-04):
最近看了TDK的一篇文章,里面对使用MLCC替代钽电容和铝电解电容列了一个表,由于MLCC存在直流偏压效应,实际电压较高时电容量值降低很多,对表中的数据有些疑问。以其中的铝电解电容器更换为MLCC为例,它的替代如下:

经查阅手册C2012X7R1C475K、C1608X7R1C474K这3个电容的容量与直流电压的关系如下:

这么低的容量,替代没有问题吗?

网友A:
有一种电容叫做固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电容叫做固态电容。。。

是的,固态电容的性能也很好

网友B:
很多板子已经见不到钽电容了,一水的MLCC或者固态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板子已经见不到钽电容了,一水的MLCC或者固态电容。

钽太贵了,耐压低,容易着火,用不起。。除非需要大容量且low profile要求时才会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电容叫做固态电容。。。

固态电容是铝电解电容里面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