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数字电表,没有了转盘,哪里可以看出正在用电?

楼主(2022-10-05):
以前的电表有个转盘,可以从速度的快慢,看出当前用电量的多少。

现在的数字表,没有了转盘,只有以下6个界面的数据循环出现,怎样看出目前有没有在用电?

时间:22.10.05
当前总电量:5752.71 kWh
当前尖电量:0.00 kWh
当前峰电量:1390.52 kWh
当前平电量:2485.20 kWh
当前谷电量:1876.99 kWh

”拉闸” 灯代表什么意思?
“脉冲”灯的闪烁快慢是否就是当前用电电流的大小?

网友A:
脉冲闪烁表示在用点。电表有个脉冲常数比如3200,表示1千瓦时输出3200个脉冲,脉冲闪的越快用电功率越大。

网友B:
我这边的电表是有实时电流项,可以查看,我记得有个485通信软件可以改显示项目及配置,坐标江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的电表是有实时电流项,可以查看,我记得有个485通信软件可以改显示项目及配置,坐标江苏 ...

作为用户,怎么可能可以修改配置?

肯定没有显示电流数据。都是kwh作为单位的数据(时间日期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闪烁表示在用点。电表有个脉冲常数比如3200,表示1千瓦时输出3200个脉冲,脉冲闪的越快用电功率越大。 ...

1kwh 每小时输出3200个脉冲,相当于1.125秒输出一次脉冲。

我观察了整栋楼,没有任何一户人家闪这么快。最快也5秒一次,现在大部分人家里会开空调。

感觉应该是1kwh,每小时输出1000个脉冲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1kwh 每小时输出3200个脉冲,相当于1.125秒输出一次脉冲。

我观察了整栋楼,没有任何一户人家闪这么快。 ...

电表上面应该有脉冲数量吧。找一找看看。机壳上应该有铭牌,应该挨着最大电流那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表上面应该有脉冲数量吧。找一找看看。机壳上应该有铭牌,应该挨着最大电流那块。 ...

这个电表已经嵌进去机柜里面,铭牌应该看不到了。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脉冲灯闪烁的快慢能反映当前电流就行。

网友D:
脉冲灯闪显示有在用电,铭牌应该有标脉冲常数,例如3200imp/kwh,闪3200次就一度电。现在互联网表,可以在线看电流电压了。我司在做,一套预付费电表系统,包租公最爱;还有电动车充电识别,佛山这边很多出租屋都在做。禁止拿电池上房间充电,一插充电就会发现,后台推告警,管理过去捉人。可以看看广东浩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脉冲灯闪显示有在用电,铭牌应该有标脉冲常数,例如3200imp/kwh,闪3200次就一度电。现在互联网表,可以在 ...

电动车充电识别、禁止拿电池上房间充电,一插充电就会发现。

这是如何判断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脉冲灯闪显示有在用电,铭牌应该有标脉冲常数,例如3200imp/kwh,闪3200次就一度电。现在互联网表,可以在 ...

电动车充电识别?? 这也能识别?? 肯定不会是因功率吧,这么多家电一起用,然后有电动车充电也能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车充电识别、禁止拿电池上房间充电,一插充电就会发现。

这是如何判断的? ...

电表会采集电线上的谐波,传到后台服务器特征库(已经采集很多种类别电器谐波特征库)对比,基本上准确率都有80%以上,如果背景功率不大的话,准确率更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动车充电识别?? 这也能识别?? 肯定不会是因功率吧,这么多家电一起用,然后有电动车充电也能识别? ...

电表会采集电线上的谐波,传到后台服务器特征库(已经采集很多种类别电器谐波特征库)对比(当然有其他运算,分离和提取),基本上准确率都有80%以上,如果背景功率不大的话,准确率更高。这个公司已经申请专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表会采集电线上的谐波,传到后台服务器特征库(已经采集很多种类别电器谐波特征库)对比(当然有其他运 ...

这个功能好。。我看我那个表是1200imp。。。有电流功率显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表会采集电线上的谐波,传到后台服务器特征库(已经采集很多种类别电器谐波特征库)对比(当然有其他运 ...

记得电源EMI的测试有传导骚扰的测试,要是过了这传导骚扰还能检出来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表会采集电线上的谐波,传到后台服务器特征库(已经采集很多种类别电器谐波特征库)对比(当然有其他运 ...

我整个工频变压器整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表会采集电线上的谐波,传到后台服务器特征库(已经采集很多种类别电器谐波特征库)对比(当然有其他运 ...

80%的准确率,不足以达到实用价值吧?

怀疑住户偷偷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凭80%可能性,是无法让住户信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80%的准确率,不足以达到实用价值吧?

怀疑住户偷偷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凭80%可能性,是无法让住户信服 ...

而且有很多种办法可以绕过。。比如,最简单的,前面挂个主动PFC控制器。。

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电瓶车充电器通常都是最廉价的方案,几年前的甚至连被动PFC都没有(不知道现在的充电器什么样子),高频谐波很难说小。X宝刚刚看了一下,绝大多数电瓶车充电器才30块钱以内。。。所以更不可能有PFC电路了,撑死了一个好点的半桥+输出稳压管。所以通常情况下可以认为他们的方案是可行的。除非用户愿意花200以上去买带PFC电路的充电器,但是我不觉得有人会去买这么贵的。  相比之下,PC电源因为有多个强制标准,可靠性、EMI等等反而是相对最好的(正规品牌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整个工频变压器整流充电

这种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工频变压器+稳压电路的发热会让你受不了。   当然加一组高频DCDC稳压是OK的。但是有个新的问题:这么高的电压,DCDC选择余地太少了。

电瓶车充电有0.2C? 几乎没关注过。出门要么自行车要么摩托车,电瓶车充电太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有很多种办法可以绕过。。比如,最简单的,前面挂个主动PFC控制器。。

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电瓶车 ...

五羊本田、雅迪的原装充电器,应该是合格的。

我看大部分人开的电动车,都是有品牌,并且能交警上牌的。这些车的充电器应该是合格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有很多种办法可以绕过。。比如,最简单的,前面挂个主动PFC控制器。。

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电瓶车 ...

我的五羊本田电动车的充电器180元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五羊本田电动车的充电器180元的。

X宝找了一个声称雅迪原装的新国标48V 12A版本(充电可能在2A以内),60块钱,做工确实要比前几年的杂牌货要好得多。前面进来一个压敏,然后一个10mH左右的共模,然后一个整流桥,后面是个标准低成本单管驱动电路。这一套EMC电路过滤效果有一点,但是肯定比不上PC电源的效果(大概可以跟笔记本适配器PK一下,按国标,65W以内的适配器可以没有PFC电路)。杂牌就真不好说了。有一说一,那个充电器检测对付杂牌货估计是一流的,对付新国标货可能差些(EMI小一些,容易被其它波形盖住)。

话说PC版不能传附件和图片了? 。。。切到移动版才能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五羊本田电动车的充电器180元的。

带主动PFC的适配器电源成本大概8毛到1块/W,原厂卖180的充电器估计成本不会超过100,也就是180只能买到100W多点的PFC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X宝找了一个声称雅迪原装的新国标48V 12A版本(充电可能在2A以内),60块钱,做工确实要比前几年的杂牌 ...

手机版只能上传图片。附件需要切换到手机电脑版。

PC版的图片和附件功能一直正常:

网友:
那个数值是电表常数,不同规格的数值不同。家用常见是1200的,每度电1200个脉冲。累积数1200脉冲就是一度电。这个脉冲可以得到实时用电功率与累积用电量。
一般通过脉冲快慢确定瞬间功率大小,比如1kw电炉子,就是一小时1200脉冲。每秒0.3脉冲,换算就是3秒闪烁一下。所以需要累积一分钟脉冲数换算得到功率,比较麻烦。

电表下面有一个按钮可以切换显示内容,比如说电压,零线与火线单独电流,功率因数,实时用电功率,最大峰值功率,电表序号,用电累积。

拉闸黄灯亮表示欠费电表把输出关闭了,缴费后黄灯闪烁,用户长按电表按钮恢复供电。

红外就是电表与手持抄表设备通讯用的,表同时有485通讯端子,一般是内部电力载波模块通讯。

网友G:
这个是带拉闸功能的电表

网友D:
引用 楼主:
80%的准确率,不足以达到实用价值吧?

怀疑住户偷偷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凭80%可能性,是无法让住户信服 ...

国内做电单车充电识别,我司是领先的。有100%的,要看用电环境(背景功率不大情况)。重点是有告警,物管去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记得电源EMI的测试有传导骚扰的测试,要是过了这传导骚扰还能检出来吗? ...

谐波,采样在火线零线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整个工频变压器整流充电

电工可以这样搞,很多人不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有很多种办法可以绕过。。比如,最简单的,前面挂个主动PFC控制器。。

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电瓶车 ...

识别模型是不断学习的,谐波特征库也是增加的。除非完全没有充电特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国内做电单车充电识别,我司是领先的。有100%的,要看用电环境(背景功率不大情况)。重点是有告警,物管 ...

你们这是打擦边球的产品,通过电网数据窃听分析用户用电设备,窃取隐私。

啥谐波分析,都是扯。就是分析用户功率变化,与电动车电池容量,还有不同电池充电方式产生的功率变化。还存储多次数据采集分析判断。3842开关频率特征也是你们重点分析的。面对这种情况啥也不说我就是220并联一个47uf的无极电容,把电路功率因数搞到超级低。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这是打擦边球的产品,通过电网数据窃听分析用户用电设备,窃取隐私。

啥谐波分析,都是扯。就是分析 ...

哈哈。一个国标充电器前面的emc电路估计就把纹波削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这是打擦边球的产品,通过电网数据窃听分析用户用电设备,窃取隐私。

啥谐波分析,都是扯。就是分析 ...

看看国家电网吧,看看07规约吧,有谐波测量要求。怎运用谐波,发掘谐波只是一个点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为用户,怎么可能可以修改配置?

肯定没有显示电流数据。都是kwh作为单位的数据(时间日期除外) ...

对的,有密码,每个地域默或规格电表认密码都不一样

网友H:
我那个表,显示两个电流,一个L,一个N,两个电流还不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那个表,显示两个电流,一个L,一个N,两个电流还不一样

线路破损漏电了,或者线路接错了与其它表的线路混合了。只会电费增加绝不会变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线路破损漏电了,或者线路接错了与其它表的线路混合了。只会电费增加绝不会变少 ...

差了0.001A,没事吧?功率是0.044kw。如今的表灵敏度好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带拉闸功能的电表

这表有办法可以搞到暂时不能输出电力? 比如按特地方式按按键,能断开电力输出。

以后遇到无耻的租客,就可以使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表有办法可以搞到暂时不能输出电力? 比如按特地方式按按键,能断开电力输出。

以后遇到无耻的租客, ...

最好上抄表系统软件,普通本地版本就可以了,通过软件可以抄表、对电表拉合闸。拉合闸需要知道密码,明文还好,密码和带硬件加密芯片就难了。如果自己采购电表,最好需要知道电表密码

网友D:
东莞太远了,如果佛山可以帮做集中抄表(私dan)。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东莞太远了,如果佛山可以帮做集中抄表(私dan)。

这是广州的电表。

现在遇到一个很无耻的租客,每个月总是无限期的拖欠房租,而且这人可以一整天待在派出所报警折腾。

如果我能将这电表拉闸,就一了百了。(机械方法断开没用,他会找人搞)。

哈哈,帮我搞定这问题,我赠送你10年VIP++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工可以这样搞,很多人不会的

不需要用户会,有市场就会有人卖的。很多用基站电源/服务器电源改充电器的。这类充电器大概率也检测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是广州的电表。

现在遇到一个很无耻的租客,每个月总是无限期的拖欠房租,而且这人可以一整天待在派出 ...

可以拍拍那个电表外观看看,我看看是什么型号。可以帮组拉合闸命令帧(明文密码,简单不断尝试),但你这边需要USB转红外头或USB转485工具才能发到电表。10年VIP++,都1200元,还不如你买个WIFI电表或4G电表(2,3百元),换了那个租户电表,一般wifi或4G电表都带APP或小程序可以对电表操作拉合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拍拍那个电表外观看看,我看看是什么型号。可以帮组拉合闸命令帧(明文密码,简单不断尝试),但你这 ...

电表是电力局提供的,换不了。

USB转红外头或USB转485工具才能发到电表?

USB转485,这电表能连接485 ?

我尽快拍到电表型号告诉你。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表是电力局提供的,换不了。

USB转红外头或USB转485工具才能发到电表?

供电局的表就难搞了,只能用红外对电表操作(485需要拆盖,会给供电局说偷电);还有电表密码可能比较复杂。那个表是那个厂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供电局的表就难搞了,只能用红外对电表操作(485需要拆盖,会给供电局说偷电);还有电表密码可能比较复 ...

那就使用红外口。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以拍拍那个电表外观看看,我看看是什么型号。可以帮组拉合闸命令帧(明文密码,简单不断尝试),但你这 ...

尝试不出来的,电表有加密芯片的,根据密码对数据内容进行解密还原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就使用红外口。

我按电表上的按键,会切换屏幕输出。但没有看到电流。

如何看到实时电流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不出来的,电表有加密芯片的,根据密码对数据内容进行解密还原的。 ...

是的,这个问题肯定有难度。除非网上有人搞出来。

一般情况下,这样的电表是被箱子锁起来的,一般连按键都按不了。我这电表箱子打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表有办法可以搞到暂时不能输出电力? 比如按特地方式按按键,能断开电力输出。

以后遇到无耻的租客, ...

带拉闸的可以远程控制拉闸的,国家电网的表通讯加密没有密码普通人无法遥控,顶多红外读取数据。
想远程拉闸可以把电表下面的空开换成4g远程控制的空开,或者断路器,物联网电能表,很多这类产品。
理论上电表到第一个空开还有空开下面20cm的电线范围属于国家电网资产。实际只要不动电表后面的线路涉及到偷电,把普通空开换自己的多空能漏电保护器也没啥问题。然后把箱子锁起来就不怕私自操作出现危险。
可以看看类似产品:

这个是我的电表,功率还有电流都能显示。精度0.1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就使用红外口。

操作起来比较麻烦,按文档所示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操作起来比较麻烦,按文档所示方法试试。

哈哈,辛苦了!

看了文档,有个疑问:电房里面有几十个电表挤在一起,怎样知道连接的就是我的电表?

注:已经买了这款红外串口收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辛苦了!

看了文档,有个疑问:电房里面有几十个电表挤在一起,怎样知道连接的就是我的电表?

645数据帧已经带了电表通讯地址,只有通讯地址一样才会回,其他不一样地址不回。明天回公司把那个宁波三星软件也发上来吧。

网友:
宁波三星抄读电表软件,比较旧了,系统时间需要调到2019年1月1日前才打得开。

网友D:
电表控制命令更新,有效时间到10月300日,之前那个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需要用户会,有市场就会有人卖的。很多用基站电源/服务器电源改充电器的。这类充电器大概率也检测不出 ...

恐怕他们会做用户用电习惯学习,从长时间的用电习惯去推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表控制命令更新,有效时间到10月300日,之前那个失效了

我要到月底,等租客搬走我才能测试。

辛苦了,先给你加2年的VIP++,成功后再加余下的。

网友:
哈哈,看到老东家的电表了,用电情况看脉冲灯,单相表常数1200imp/kwh,所以1度电出1200个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