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台二次元检测仪,有人帮忙推荐一下吗?

楼主(2022-10-05):
想买一台二次元检测仪用于机械小零件的尺寸检测,
淘宝上很多是1.5万-2万元左右的,
有内行的坛友推荐一下吗?

(本贴好像应当发到机械综合论坛,不知道怎样转贴到那边去)

网友A:
如果不是经常测量,没必要买一台吧? 发给原厂帮测量一下就行。 如果想便宜买,可以弄个带尺寸测量的显微镜,几K搞定。O(∩_∩)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经常测量,没必要买一台吧? 发给原厂帮测量一下就行。 如果想便宜买,可以弄个带尺寸测量的显微镜 ...

我需要一个内行的人指导一下。
感觉你对这方面的认知水平可能和我差不多。

花点钱买专业的设备,一方面可以对外装逼,另外可以提升我们的认知水平。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电子综合
目标分论坛:机械综合

网友:
二次元。。。
我的认知更是low到爆,印象中二次元好像是动画片那一类的东西,哈哈捂嘴?

网友:
差点就以为还可以买个野生奥特曼检测仪了 :)

网友B:
“二次元”实际上是个日语词,这玩意应该翻译成二维影像测量仪。
要满足对外装逼的要求,建议选择三丰或基恩士。
其实也不纯是装逼,这是话语权的问题。
就好像,拿一个杂牌万用表测电压一样,相信谁?信表?信基准?信检测报告那张纸?这种情况下跟别人争吵东西有问题有没有说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次元”实际上是个日语词,这玩意应该翻译成二维影像测量仪。
要满足对外装逼的要求,建议选择三丰或基 ...

有些小零件的小孔、小槽、圆锥某位置的直径,这些参数使用卡尺太难测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小零件的小孔、小槽、圆锥某位置的直径,这些参数使用卡尺太难测试了 ...

以前的工厂在199x年买的是三丰的,精度是1um。

网友:
之前在一个厂用的是三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