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自闭阀是否确有必要?

楼主(2022-10-05):
如题。。。。。。。。。

网友:
配合燃气报警器的有必要

网友A:
有总比没有好,但是我还是习惯做完饭关总阀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总比没有好,但是我还是习惯做完饭关总阀门。

总阀门经常开关使用的寿命长还是开着使用的寿命长了?总开关上面还有你够的着的开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阀门经常开关使用的寿命长还是开着使用的寿命长了?总开关上面还有你够的着的开关吗? ...

硬管接软管的地方就有个阀门,就在碗橱上面,随手能够着。反正用了十几年了一点事没有。前几天燃气公司给换了新的。

网友:
现在燃气都用不锈钢波纹管,并且压力只有2kpa,20cm水柱高度的压力值,表前表后阀门一般都是在橱柜里,所以我宁愿买好的品牌相信热水器和灶体自身的质量,不再安装多余的设备,也不每次开关表前或者表后阀门。

网友:
自闭阀是什么东东?
一般很少关表前表后阀,除非出远门。平时只关灶具点火开关。
换表前表后阀主要是防止表出来到灶具这段软管和灶具漏气。
现在这段管换金属波纹管,使用寿命有8年,正规安装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C:
现在几乎所有新出的燃气灶都带自闭阀。当然是是有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几乎所有新出的燃气灶都带自闭阀。当然是是有用了。

这个东西啊:熄火自动关气
这个是强制性标准。
没这个功能很危险的。
比如大风或者食物溢出来把造成熄火,没这个功能就要出大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啊:熄火自动关气
这个是强制性标准。
没这个功能很危险的。

你说的这种防不了燃气灶的进气胶管脱落这种情况。 不过印象中燃气表里都是自带自闭阀的,超压/超流量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