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防盗器喇叭要如何驱动?

楼主(2022-10-05):
需要做一个电瓶车防盗器真人语音播放,常规的方法是加一个语音芯片和一个5w的功放芯片和5w喇叭来实现。但是成本比较高。我看电瓶车用的防盗器方案板很简单,技术很成熟,成本很低,防盗器里用的喇叭和普通的喇叭不一样,阻抗很高,应该是高压驱动的方案。要如何实现呢?

网友:
一种H桥啊,这个跟纸盆喇叭比,效果差

网友A:
这种是蜂鸣器,只能谐振频率响,不能报语音,否则压根没法听。想要语音只能大功率喇叭。

网友B:
压电陶瓷蜂鸣器,没法语音

网友:
以前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很响

网友:
是高压驱动的,TI有专门的压电陶瓷驱动芯片,成本不低。楼上说不能语音的,我就问一句小时候玩过音乐卡片么?里面就是这货。

网友:
小电动三轮车的倒车语音几乎都是这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蜂鸣器,只能谐振频率响,不能报语音,否则压根没法听。想要语音只能大功率喇叭。 ...

这个可以语音播放的,我测试可以,声音效果还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电陶瓷蜂鸣器,没法语音

为啥我的可以

网友:
可以语音,我的电动车就有语音播报 自检 请注意倒车等,效果还可以 压电喇叭要推挽变压器升压驱动,自己买个报警器来研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我的可以

不是喇叭吗?这种压电陶瓷有特定频率驱动。如果硬是要音乐那就是音乐生日贺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我的可以

播放简单声音也许可以,比如小时候的回忆音乐生日贺卡,如果真人语音那估计很难听必须脑补。还有一个问题电路会更加复杂,这个做蜂鸣器120分贝,如果用来放音乐估计需要设计调节音量的电路。低成本方案还不如电动玩具喇叭,可以兼容蜂鸣器的声音也可以作为高音喇叭。那种车用滴滴电喇叭都可以放音乐,但是效果就很差

网友C:
确认可以播放,我就做电动车定位器,用的这个,播放语音,大声音,效果可以接受

网友D:
语音芯片才1块多少多钱一个,可以存170秒语音,语音可以自己写入,也可以厂家出厂时定制。语音不需要人工录制,可以合成,多种风格,跟真人发音没多大区别。应该有配套的功放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可以播放,我就做电动车定位器,用的这个,播放语音,大声音,效果可以接受 ...

技术指导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语音芯片才1块多少多钱一个,可以存170秒语音,语音可以自己写入,也可以厂家出厂时定制。语音不需要人工录 ...

170秒的起码要2块多了把。不过他这个功放电路和普通喇叭的驱动不一样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