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烟机挡板开启闭合的电机,是靠电流堵转电流来判断限位?

楼主(2022-10-06):
邻居的一个油烟机,挡板闭合时候不能立刻停止,到位之后电机还要反复咔擦,要等15秒之后才能停止。
我开始以为有限位开关,是限位开关失灵了,但是打开发现没有的。
那这是靠电机堵转时候电流来判断?
这好像就不太好修了,得去查电路板。

网友A:
很佩服做家电的那帮人,为了省钱,什么样的招数,稀奇古怪的电路都能想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佩服做家电的那帮人,为了省钱,什么样的招数,稀奇古怪的电路都能想得出来的 ...

能用软件省钱为啥不用。。看起来像是齿轮崩掉了。。。检查齿轮吧。曾经我这边结构就留了一个限位位置,我艹,只能用堵转检测限位。。后来有个别安装排线问题造成崩齿。。新的硬件我不得不加了个缓启动。。

楼主:
搞定了,没有想得那么复杂,这个减速电机里面机构应该已经有限位的。
我将转轴上传动部分取掉,电机也能两个方向到位立刻停止。

检查发现固定转轴的销钉螺丝不够紧,拧紧就解决问题了。
之所以关闭时候,会反复微小角度开启关闭15秒才停止,估计是 外面传动机构已经顶到位,但是减速电机内部没转到位,造成短暂堵转停了,然后电机重新转动,再次堵转停止,一直反复,然后15秒超时就不再控制了。

网友B:
没有限位开关的话就是堵停限位加时间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限位开关的话就是堵停限位加时间限位

像我图中这种限位是做在减速机构里面的,所以到达限位要马达停止时,就是靠限位时候的堵转电流来判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我图中这种限位是做在减速机构里面的,所以到达限位要马达停止时,就是靠限位时候的堵转电流来判断的? ...

我接触的机器都没有这么复杂的检测控制环节的,就是算好关门时间,比如30秒,实际26秒到位了,就被限位挡住了,剩余4秒继续通电,电机正常运转电流200毫安,堵转500毫安,继续通电4秒电机也不会有事的

网友:
这个没什么吧,以前做过汽车关窗器,就是靠堵转电流,停止和夹到东西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