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二手桌面贴片机,用过的给点建议

楼主(2022-10-06):
主要想解决二三十张样板这种情况,当然大部分时候还是给在芯间、嘉立创贴了
了解到的有华企正邦、湖南常衡CHM T36、登新、启和等,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品牌
1、不带视觉的能否贴正LQFP48/64/100这种密脚芯片?如果这种引脚比较密的贴不正,还要人工去辅助修正就费时间了。电阻电容歪一点回流焊后还能自动回正。
2、我理解的带视觉,是查看吸嘴上的元件还在不在,旋转了多少角度,在放置的时候就要旋转相应角度修正。视觉能对PCB的位置修正么?比如PCB边缘有毛边,导致PCB位置有偏移咋办?
3、目前最小元件就0603,不带视觉能否搞定?
4、然后就是抛料是否严重?
5、速度好像不太关心,比人工放置元件快就行。
6、如果大家伙有二手闲置的也欢迎出售。
大家可以从不同角度发表看法,欢迎讨论。

网友: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自己折腾起码得一天时间(点料,装料带,编辑坐标文件,试样,刷锡浆,检查方向,检查偏移,AOI目视,etc)。而且光贴片还不够啊,起码还得有回流焊炉子,还要买锡浆,还要买乱七八糟的东西。搞不好还有环保人员上门检查 相比之下,找焊厂最方便,或者找几个哥们一起加班手贴一下,一天时间差不多搞个千把个元件问题不大。

正常情况下,一个完整的手工SMT流程:(1)出BOM,(2)点料,(3)盘料,(4)备料,(5)备物资,(6)刷锡浆,(7)预热,(8)贴料,(9)焊接,(10)检查歪点,镊子定位(旧料有氧化容易焊不上,需要镊子辅助),(11)补焊,(12)目测检查,(13)冷却,(14)清理短路桥,(15)反面从6~14再来一遍。。 一套流程下来,5大片20小片4*3cm的PCBA,一共约300个元件,最少3个小时了。

绝对不是你想象的,物料从一头放进去,另一头就出来成品板子了

网友:
建议放弃。

网友:
如果有长期小批量的需求,可以入手。100-200块很合适自己有台机器。数量再少了手工可能还快些。

网友:
我就用正邦ZB3545TP,4头带视觉的,10-20张的建议放弃,直接按原来的外加工。这个贴片机主要是贴头同心度太差,0805是没关系,0603就有点偏移,要先贴一张,而后手动修改元器件坐标才可以。它的视觉不好,误差有点大。习惯了以上问题虽然能解决但是费时间。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建议找个小工,一天200让他焊,上料矫正的时间都焊完了。

网友A:
除非利润非常好,不然真不如发外做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非利润非常好,不然真不如发外做省心

利润非常好的,更建议直接外包做。自己折腾,没有必要

网友B:
买了alan的(b站alan0131),基于OPENPNP的,有段时间没用了嫌麻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了alan的(b站alan0131),基于OPENPNP的,有段时间没用了嫌麻烦

请教一下效果怎么样, 有些什么优点和不足? 之前考虑买一个,但是一直加他们的QQ群没人理 就放弃了

网友:
许多东西貌似很有用,比如小型的贴片机,但为什么没有真正好的呢,原因就是没有专业厂用。没搞过生产的人妄图买一个搞小批量,实际上他们面临的事情并不是不会用贴片机而是怎样对过程的控制。生产的事情是可控,没干过的根本就不理解什么叫可控,所以那些小贴片机从一开始就是给没干过生产的人准备的,是没有什么底线的,并不是做不好也不是不能做好,原因就是做好了没有意义说白了是玩具。只要错一次,带给你的就不是选一台贴片机那么简单了。

网友:
自己做贴片完全没有意义。
当初公司5万买了一台机器,最后要求所有器件的摆放需要人工“编程”摆放一遍。有那时间别人导入坐标文件几分钟就搞定了。而且贴片速度巨慢。
精度高的搞不定,精度低的手工放放就行。焊锡融化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拉正的。
国产的桌面机器就适合焊接LED灯带这种没任何技术含量,器件数量少,重复性很强的板子。
如果每次焊接超过50块板就外包给专业厂家吧。一般没难度的小厂开机费也就1000---1500左右

网友:
如果自己时间比较充足,产品料种不多,没有密脚的(大料手摆),是可以搞的,20  30块,
还有桌面的,就不要想贴好qfn或者lqfp 0.5 间距的。这个要求,国产10W以内的,都没搞很好(一开始用都很好的)。
之前一个客户,自己就买了国产8W多用飞达的,结果使用1年以后,就偏了,厂家有偿维修都没搞好,要换几个大件,最后选择卖掉。
现在开机费用都不高,有时间开拓新产品等更加划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效果怎么样, 有些什么优点和不足? 之前考虑买一个,但是一直加他们的QQ群没人理 就放弃了 ...

有两个视觉,速度调到75%,贴了400块板,有将近50块需要修,就是些0603元件,最小LQFP32,可能跟自己水平有关,很多参数要调。

网友:
桌面贴片机大概率是坑,投入的时间和回报不成正比

网友:
桌面机调好了,贴阻容,二极管,三极管等小零件还是可以的。密脚集成电路,高大零件(功率电感,铝贴片电解,贴片接插件等)需要手工摆放。
虽然贴的可能有些歪,回炉后会自动校正。刮锡也很重要,不能印歪,不能缺锡少锡。部分焊接不好连锡等需要手工修一下。
需要细致细心,熟悉了机器调试,也不是完全不能用。代替2-3个人手工是没问题的 。主要是不用等,外发需要时间周期比较长。
小批量可以考虑。

网友D:
自用常衡的一台,几乎每天在用,用了有几年了。2000出,打算换新的桌面贴。和上面观点不同。除了500以上的外面厂贴以外,几乎所有板子我们全部是自己贴,没有觉得麻烦,也没有什么技术难度,熟能生巧。
该机不带视觉,大件贴歪需要手工微调,0603的歪了不用管他。
MCU类的用手单独放。
他这个机器带有吸空的检测,但我们一般不用,调好了几乎没有抛料。

网友:
0805以上可以桌面机搞搞,再小就不推荐了。

桌面机做小批量还是很方便的,研发急单小批量测试都很有优势。

量大还是给贴片厂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用常衡的一台,几乎每天在用,用了有几年了。2000出,打算换新的桌面贴。和上面观点不同。除了500以上的 ...

可否发个联系方式,看看机器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发个联系方式,看看机器图片

VX  :  chenshuang1977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用常衡的一台,几乎每天在用,用了有几年了。2000出,打算换新的桌面贴。和上面观点不同。除了500以上的 ...

请问看好那个产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视觉,速度调到75%,贴了400块板,有将近50块需要修,就是些0603元件,最小LQFP32,可能跟自己水平 ...

谢谢了,13%的返工率貌似不低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用常衡的一台,几乎每天在用,用了有几年了。2000出,打算换新的桌面贴。和上面观点不同。除了500以上的 ...

计划更新哪个型号,我自己这边也是经常有小量要贴,有时就两三个元件,给贴片厂贴,开机费太贵,人工又不符合要求,实合这种小量

网友:
目前在用羽成贴片机,贴0603开视觉没问题,密脚IC芯片要独立MARK点就没有问题,稍微镊子调整下就可以,注意一些设置细节,调试好了就没有问题,不带视觉贴整齐是不可能的,物料在盘中就会有些偏移,没有视觉修正不了。

网友:
长期有的话还不如搞个二手的三丧贴片机算了

网友F:
现在板厂的SMT很方便啊,自己弄是为了成本还是交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板厂的SMT很方便啊,自己弄是为了成本还是交期。

贴片厂生意好到爆
排期一般在半个月以上、以前要1个月以上
所以自己贴的话,1天搞定,大大节约了开发时间
成本倒不是考虑因素
在嘉立创一次要大几万,也没啥

网友:
就是适合有一些急单,数量不多,几十片,加个班就搞出来了,发出去贴至少3·4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计划更新哪个型号,我自己这边也是经常有小量要贴,有时就两三个元件,给贴片厂贴,开机费太贵,人工又不 ...

常衡的同款,带摄像头的。 2w左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两个视觉,速度调到75%,贴了400块板,有将近50块需要修,就是些0603元件,最小LQFP32,可能跟自己水平 ...

网友:
我也用的 openpnp 还是可以的吧 调试好了 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