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的fpga是不是目前最难破解的呢?想找个保密性好的

楼主(2022-10-06):
其它几家好像说都能被破,萊迪斯的是不是好些

网友A:
赛灵思  7系列 有加密功能的

网友B:
actel吧,好像被lattice收购了

网友:
应该是Actel的FPGA最难破解,显示被Microsemi收购,后来Microsemi又被Microchip收购了

网友:
这种就算破解也不能反汇编吧?

楼主:
没搞错的话其实一直以来几乎所有的fpga不管外置还是内置flash的都可以加密的,只是大部分人没有这样做。另外感觉内置flash的应该是难度要高一个级别,所以选择的话最后会倾向于内置flash的厂家,所以来问问看

网友C:
换国产的系列是不是更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国产的系列是不是更安全?

还有可能不费吹灰之力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actel吧,好像被lattice收购了

坛友,fpga能简易实现单片机那些逻辑功能不?
   fpga难破解,想把一些原在单片机实现的逻辑(由几年的实际使用经验搞出来的高价值逻辑)放到fpga做。    单片机就只需做数据采集/数据输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坛友,fpga能简易实现单片机那些逻辑功能不?
   fpga难破解,想把一些原在单片机实现的逻辑(由几年的实 ...

逻辑上的任何东西都可以实现单片机具有的功能吧?
除了模拟外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坛友,fpga能简易实现单片机那些逻辑功能不?
   fpga难破解,想把一些原在单片机实现的逻辑(由几年的实 ...

搞带mcu/mpu的fpga就好了啊,一举两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带mcu/mpu的fpga就好了啊,一举两得。

那跑个软核,

网友:
当然是Microsemi的FPGA,基本无法解密。

网友:
我现在 方案外部 一个EEPROM  然后把芯片DNA读出来  各种转换 再存到外部       应该也很难破解

各种加法 减法  乘法除法 PS  PL一起加密   杠杠的
开机后再读入对比

只要对方换主芯片肯定没法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赛灵思  7系列 有加密功能的

嗯,加密的就行。Actel的一次性或者Flash制程的更难破解,就是太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