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热插拔问题

楼主(2022-10-06):
现在有一个RS485总线上的产品,多个产品挂在一个RS485总线上面,每个产品用4Pin的连接器(24V, GND, A, B),
连接器为普通接插连接器(非热插拔类型),
热插拔时,容易烧毁RS485收发器,有的直接烧到了MCU的USART_RX引脚。
有什么方案,可以防止热插拔,烧毁收发器?

网友A:
没有隔离吧
插座拔插瞬间:
假如是 DC24V   A  B  连接上了   GND悬空     电流回路是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隔离吧
插座拔插瞬间:
假如是 DC24V   A  B  连接上了   GND悬空     电流回路是咋样     ...

是的,没有隔离,有什么办法,增加保护器件解决吗?

楼主:
A,B,是有额外的ESD器件的,但没有什么用。

网友:
信号隔离
电源隔离
整套下来 差不多要增加15-30元成本,(器件选择上面  进口 OR 国产)
利润不高的产品不会采用

网友B:
自恢复+TVS+IO串电阻可以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恢复+TVS+IO串电阻可以完美解决

曾经有这样一个产品  整机电流是1A左右   24v供电
没有隔离
热拔插的时候  假如gnd最后连接  或者现场出现GND线断裂情况
八九不离十都是485芯片烧毁
全部电流经过485的信号线和另外一个485的GND形成回路
自恢复来不及保护-----485芯片烧毁

看以往的帖子 ;  坛友对这块电路娴熟应用多年

在不隔离的情况下    器件选用
有啥好的建议

网友:
VCC和GND针长些

网友C:
保证GND先连接。可以参考很多热插拔的接线端子,比如那种老式的手机充电器等,里面针长的都是GND,就是保证GND先连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保证GND先连接。可以参考很多热插拔的接线端子,比如那种老式的手机充电器等,里面针长的都是GND,就是保证 ...

这样确实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插接件在市场上可选择的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确实可以解决一部分的问题,插接件在市场上可选择的多吗?

如果用量不多,可以手工改造下,比如如果是针的话,让GND的插针稍长一些

网友:
电源和通讯插座独立分开,一个508,一个381,可否?

网友:
最好还是加隔离。

网友E:
我们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后来解决办法:A,B线各串一个22R电阻;485芯片到MCU的IO口串1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后来解决办法:A,B线各串一个22R电阻;485芯片到MCU的IO口串1K电阻。 ...

22ohm太大了,两个终端120ohm并联,都是60ohm了,对信号电压损失过大。
而且还不一定能抗住24V热插拔,是电压击穿

网友:
引用 楼主:
22ohm太大了,两个终端120ohm并联,都是60ohm了,对信号电压损失过大。
而且还不一定能抗住24V热插拔,是 ...

你用的啥485芯片才120欧?

网友:
如果能整长短脚接口,GND先接通、后断开会好些。

网友:
我们用422总线,有TVS管,但是热插拔也容易出问题而损坏422接口芯片,影响通信距离。这样应该还是要加上隔离芯片和120欧电阻吧

网友:
我建议你直接用24V加到你的485芯片的A,B,GND之间看下芯片是否坏,其他引脚是否输出高电平。然后根据测试选择485芯片和防护电路。

网友:
我之前测过淘宝上几块钱的USB转485芯片,只加12伏就立马冒烟烧了。而BL3085的芯片加24伏芯片没事,不过其他IO有没有输出高电压没注意看。 MCU跟485芯片连接的IO串了1K电阻,当时测试下来没有东西烧,没芯片坏。

网友F:
用周立功那种隔离模块
或者电路增强+限流
或者4P改为5P,1针和5针做GND,类似D型连接器在信号连通前地先连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周立功那种隔离模块
或者电路增强+限流
或者4P改为5P,1针和5针做GND,类似D型连接器在信号连通前地先连 ...

隔离是在USART上吧,不在485差分线这儿吧?

楼主:
5P那个方法,感觉也不可靠,有没有热插拔的,防脱落的连接器推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离是在USART上吧,不在485差分线这儿吧?

隔离的意思就是A,B上面的电平与TX,RX这个单片机电平无关。。

另外连接器本身没有什么热插拔的定义吧。热插拔由电路和软件实现吧。

DB8之类的D型连接器是在插入的时候先外壳接触链接的。

网友:
12v 或更低供电的话可以,否则建议分开两个座子

网友:
有个疑问,就算是隔离后的485端,如果gnd还是最后上电,会不会也烧坏隔离后的485端的器件呢?

网友G:
TVS管有用么?加哪儿会起合适的作用

网友:
EGND

GND
先和总线连上

然后再相隔比如1~2mm以后连接 485_A 和 485_B
这样对热插拔的保护器件的要求会稍微低一些

网友H:
485串10R 电阻或保险丝 过ESD PSM712到485,我是12V GND A B没发现烧过,24V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485串10R 电阻或保险丝 过ESD PSM712到485,我是12V GND A B没发现烧过,24V没试过

24v最容易感冒了
热拔插的时候,按照前面分析的,gnd最后才连接上情况下,瞬间电流流过485。

楼主:
引用 网友G:
TVS管有用么?加哪儿会起合适的作用

收发器本身就带ESD功能,然后我也加了额外的TVS保护A,B,但没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发器本身就带ESD功能,然后我也加了额外的TVS保护A,B,但没有用。

那听起来 只有隔离了 没啥好办法保护一定不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