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输出方波不到1khz问题

楼主(2022-10-08):
一台mso2012,开机次数不到10次,0小时,测自带的方波频率 978,还以为示波器不准,自检自校正做了一遍,没有报错,再测还是不准,用另一台发现,输出频率就是978,
有没有了解的坛友,这是为什么,这个输出频率,有地方能调整吗?

网友A:
那玩意模拟电路做的,有点误差也正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模拟电路做的,有点误差也正常啊

谢坛友,我只是个电子爱好者,经手就4台示波器,每一台都挺准的,就这台差了点,所以有点奇怪

网友:
印象中那玩意就是设计的故意是一个不好理解的频率,而并非比如1k,5k这种整数。感觉是为了防止采样时候正好是整倍数导致一些问题?
我手上这台几十万的也是这样的,输出是大概1.2k的方波,以前的好多台也看过这个信号,反正都不是以为的频率

网友B:
不是吧, 我用过的都是刚好1kHz啊...

不至于用模拟电路吧, 找个合适的晶振然后用74HC4060振荡分频, 或者用MCU的一路PWM, 有N多方法能输出刚好1kHz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我用过的都是刚好1kHz啊...

不至于用模拟电路吧, 找个合适的晶振然后用74HC4060振荡分频, 或者用M ...

坛友好 昨天找到了mso2012的手册,确实是有25%的误差说明,比他便宜的tbs2012,就没有误差,手册上也没有说明有误差,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agilent dso5034, 大概在1.1 k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 我用过的都是刚好1kHz啊...

不至于用模拟电路吧, 找个合适的晶振然后用74HC4060振荡分频, 或者用M ...

这个的确不会是要去弄成一个我们期望的值(比如整数),这个测试信号我十多年前就注意到了,都是一个不是很准确的值。
我记得以前的测试脚旁边还标注了~1.2K 这样类似的大约、约等于的符号,
如果非要是去弄个准确的值肯定也不会你说的那样产生了,因为他基于自己的时钟,完全可以做到自己测量自己出来的丝毫不差的地步,那为啥他不这样做,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意义了:)

网友(2022-11-10):
自带参考是偏差略大,不过也没必要过于纠结,不是标准信号,就是平时看下示波器工作是否正常,探头做个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