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中的图片都不能加载出来,如何解决

楼主(2022-10-08):
所有帖子的图片都不能自动加载,就是图片坏了那个小标志。头像图像有的人可以看到估计是有缓存。
把鼠标放到标志上会出现下载按钮,点下载是可以正常下载图片到本地查看的。图片预览也下载不是同一个服务器么?

网友A:
好像是浏览器问题,我的也是这样,我是头像不现实,用的xp系统,
本来好多https的网页都打不开了,不过这个网站选择继续前往后,还能打开,就是头像破裂的

网友B:
哪个帖子?我测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浏览器问题,我的也是这样,我是头像不现实,用的xp系统,
本来好多https的网页都打不开了,不过这个 ...

现在还能坚持XP上网冲浪?你用的是啥浏览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能坚持XP上网冲浪?你用的是啥浏览器?

用 Chrome 了啊,否则更不可能用了

一般用https的web有三个结果,一个是啥反应没有,打不开,也没任何提示,一个是提示你连接的网络不安全,然后下面有个高级选项选择继续,一些能打开,像本网站,还有一个是提示系统时间准,喊你校准时间,但是这个是压根不可能的,没有任何结果,肯定打不开,前些年好像是点击校准后还可以,这几天早就不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帖子?我测试一下。

是所有的帖子。我不太确定是公司网络限制了还是我浏览器的问题。
比较奇怪的就是图片可以成功下载,但是页面刷不出来。不知道现在和预览是不是同一个服务器,如果不是倒是有可能是公司防火墙限制了预览服务器的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 Chrome 了啊,否则更不可能用了

一般用https的web有三个结果,一个是啥反应没有,打不开,也没任何提 ...

哦哦。。我xp机器上是个老版本的chrome,也是很多地方都打不开,所以就不怎么用了,目前基本是离线使用,你这挺能坚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所有的帖子。我不太确定是公司网络限制了还是我浏览器的问题。
比较奇怪的就是图片可以成功下载,但是 ...

我们的图片服务器是cache.amobbs.com

web服务器是 www.amobbs.com

附件服务器是 d1.amobb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