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办法可以提升usb3的稳定性呢?

楼主(2022-10-08):
usb3传送海量数据的稳定性是不是比sata3差很多?
用什么办法可以提升usb3数据传输的稳定性呢

网友A:
得看怎么定义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得看怎么定义稳定了

usb3容易出各种异常,sata很少出问题

网友B:
一个热插拔,一个不支持。要从软件层面上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热插拔,一个不支持。要从软件层面上修正

sata支持热插拔,还诞生过eSATA这个奇葩接口,10年左右笔记本常见

网友C:
USB 2.0容易出问题,3.0废了2.0的单对双绞线,改成了收发独立的两对双绞线,再引入8b10b编码,在物理层已经和SATA很相似了,稳定性比2.0有很大提升。

非要说USB 3.0和SATA差在哪里,大概就是连接器为了照顾频繁热插拔,容许公差比较大,阻抗控制没有SATA做得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 2.0容易出问题,3.0废了2.0的单对双绞线,改成了收发独立的两对双绞线,再引入8b10b编码,在物理层已经 ...

多盘位硬盘盒通过usb3连接台式机当NAS用,稳定性还是有些不足啊,直接sata连接的盘从没出现打不开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SB 2.0容易出问题,3.0废了2.0的单对双绞线,改成了收发独立的两对双绞线,再引入8b10b编码,在物理层已经 ...

usb2不容易出问题。。我们都是工业级场景使用 usb2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只要电压>=4.8v,数据量都是pb级的(一开几个月)。反倒是usb3,一下子迈了10步,把淡扯碎了。放工业级上面用几天必出各种问题(cyusb3014)。家用移动硬盘之类就无所谓了,系统出错会自动重传。

网友C:
引用 网友D:
usb2不容易出问题。。我们都是工业级场景使用 usb2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只要电压>=4.8v,数据量都是pb级的 ...

USB 2.0开个老式镇流器日光灯都能把外设闪掉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SB 2.0开个老式镇流器日光灯都能把外设闪掉线……

你换个好点的线。。

网友:
线,非常非常重要,USB3.0的线,要严格来测试的话,市面上,大概有5%能付合要求就不错了。标准线很不便宜。

网友:
同样c口,有些能充电,有些就是不能充电,有的只能A转C才能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换个好点的线。。

跟线没关系,要看主机和外设的电源是否都有接地,以及USB插座外壳地线的处理怎么样,如果一边是电脑电源良好接地,另一边是没地线的适配器,USB插座屏蔽地又没做额外的EMI处理直接连PCB地的话,镇流器这种脉冲干扰大概率会在USB线上感应出很高的尖峰脉冲干扰,导致外设掉线。

虽然好点的线外面有磁环可以抑制共模干扰,但作用有限。

USB 3.0的SSTX/SSRX改成了和SATA一样的电容隔直交流耦合,抗干扰能力相对2.0也提升了不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个热插拔,一个不支持。要从软件层面上修正

我试过笔记本sata接口固态硬盘热插拔,与u盘一样的热插拔,拔下插入然后识别盘符。前提是bios打开热插拔选项。啥问题也没有smart没有任何报错。

网友:
usb接口最大特点就是接口与线材便宜便宜非常便宜,所以很多线材质量非常差。本身抗干扰不咋的还这么倒腾。usb接口恶心的一批但是了人人又离不开这货。
真希望早点出一款光载体的通讯接口,要高速皮实不怕耦合器污染,价格也别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2不容易出问题。。我们都是工业级场景使用 usb2从来没有出过问题,只要电压>=4.8v,数据量都是pb级的 ...

还是看板子设计,usb3.0与蓝牙WIFI有严重干扰,我的电脑插入usb3.0设备然后旁边的2.4无线鼠标就很卡。

遇到过不少设计失败的类似笔记本电脑这样的主板的案子,布线最难得是ddr3/4布线,速度起不来或者容易出错,有的跑一个月才伴随零星出错但是能恢复过来,或者干脆蓝屏都没法引导任何系统,然后就是usb不稳定,或者速度起不来的。usb布线非常考验工程师能力,设计不好就是各种问题,还会烧毁CPU。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笔记本sata接口固态硬盘热插拔,与u盘一样的热插拔,拔下插入然后识别盘符。前提是bios打开热插拔 ...

你经常热插拔笔记本sata接口固态硬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