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劣质水泥,房间里一股氨气的酸臭,如何决绝?

楼主(2022-10-08):
房间地面回填买到劣质水泥,房间里一股氨气的酸臭.
请教如何补救.

网友A:
你买的不是水泥吧。。是不是买成刷墙的白灰了。这种情况不好处理,你说的酸臭味可能是刷墙的白灰的voc气体,只能多喷水多晾一段时间了。要不然刮掉重新弄一下。纯水泥是不应该有任何味道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不是水泥吧。。是不是买成刷墙的白灰了。这种情况不好处理,你说的酸臭味可能是刷墙的白灰的voc气体 ...

你树的白灰是氧化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树的白灰是氧化钙?

没装修过,不知道叫啥。。但是我知道有的房间刷白就有味道。曾经公司装修贴的壁纸离老远都有一股刺鼻恶心的味道。。后来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不是水泥吧。。是不是买成刷墙的白灰了。这种情况不好处理,你说的酸臭味可能是刷墙的白灰的voc气体 ...

买的是水泥   325水泥.    回填完,有氨水味.   师傅说是水泥的问题

网友:
现在国家有种叫水泥窑协同处理危废,就是把一些危废扔进水泥窑煅烧后变水泥,其中的厉害大家自行脑补

网友C:
一毛一样遇到过, 腻子里+白胶, 油漆工刷小聪明偷懒,这样腻子好调也容易糊, 但是会起化学反应,实际现在防水腻子只需要加水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毛一样遇到过, 腻子里+白胶, 油漆工刷小聪明偷懒,这样腻子好调也容易糊, 但是会起化学反应,实际现在防水 ...

至少以前没有工人喜欢在腻子里加胶,干活时完全两种感受;现在的不知道

网友D:
我也觉得是腻子里面加胶水了, 一股酸臭味
另外氨不是酸臭, 是一股熏人的厕所那种尿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是腻子里面加胶水了, 一股酸臭味
另外氨不是酸臭, 是一股熏人的厕所那种尿味 ...

一开始还以为是厕所返味呢   像尿骚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