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单片机无法调试,无法生成PnE文件,如何设置?

楼主(2022-10-08):
为什么我的工程文件在调试配置的时候,没有PnE文件,就如同demo文件里的官方那三个都要啊,工程都是按照教程一步步建的,没啥问题啊,为什么就产生不了那个文件????

网友:
“飞思卡尔单片机无法调试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否则会被封锁ID一星期甚至永久封锁。(注意:①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②VIP++不会被封锁,VIP违规后可以升级等级再申请撤销处分)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