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颗ADC,精度14bit,测量范围-5V~+5V

楼主(2022-10-08):
求推荐一颗ADC,精度14bit,测量范围-5V~+5V.
最好市面上容易买的,感谢

网友A:
AD7190/7192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7190/7192看看

电压是合适了,数据输出的速率不够,我输入的信号是25KHz的

网友:
ad7606 这个应该可以

网友:
https://www.ti.com/data-converte ... &sort=p1130;asc

网友B:
LZ要求的正负5V,是低于GND脚的负5V信号,抑或只是差分正负5V(两个差分输入端对地,依然是正的)。
如果相对于GND允许-5V的话,这个ADC必须要双电源供电才能处理,双电源供电的ADC型号通常都很少很少。

网友:
AD7609应该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要求的正负5V,是低于GND脚的负5V信号,抑或只是差分正负5V(两个差分输入端对地,依然是正的)。
如果相 ...

AD7606单电源供电,可以采负电压

楼主:
目前预选了TI的ADS8675和ADI的AD7899,TI的价格会好一点

网友D:
SWM181CB 带16bit差分ADC。不到4元

网友:
直接能采负压的AD基本上又贵又难买(国产除外),建议换个思路、先把信号处理为正信号、再进AD!那样可选的范围会宽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SWM181CB 带16bit差分ADC。不到4元

现在还是这个价格吗?

网友B:
SWM181 也不能测小于GND的电压的,
他只能测(In+ / In-)之间的相对负电压,但In+和In-相对于地,还是只能为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7606单电源供电,可以采负电压

曾经想找一个AD7606/7616一样的真正双极性输入,范围能到±10V的,但是通道数少一点的版本,发现找不到。TI的ADS86xx系列,没有输入时也就是悬空的时候会测到一个偏置电压,很尴尬。Maxim的芯片,输入范围时可以,真双极性的时候输入电阻只有几k,也很尴尬。

网友:
引用 网友B:
SWM181 也不能测小于GND的电压的,
他只能测(In+ / In-)之间的相对负电压,但In+和In-相对于地,还是只能为 ...

是的,以我tb店公布价格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