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Semi电动卡车正式投产,并将于12月1日交付给百事公司

楼主(2022-10-08):
@ElonMusk

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特斯拉Semi电动卡车正式投产,并将于12月1日交付给百事公司。它不仅拥有500英里(超800公里)的续航,还能提供非同凡响的驾驶体验。

Excited to announce start of production of Tesla Semi Truck with deliveries to @ Pepsi on Dec 1st! 500 mile range & super fun to drive.

网友:
厉害了,特斯拉

网友A:
这么大的车,电池应该小不到哪里去,一般的充电站应该很难满足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车,电池应该小不到哪里去,一般的充电站应该很难满足要求吧。

现在国内不是也有很多电动卡车和公交车?它们是怎样充电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国内不是也有很多电动卡车和公交车?它们是怎样充电的?

国内确实看到不少这类车,就是不清楚,续航有没有TSL哪么牛。
也就南方看到,北方城市很少见到。

网友B:
国内的公交车,是铅酸电池还是锂电池呢?公交车,理论上对体积没有那么在乎。慢慢充,换着开,也可以接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的公交车,是铅酸电池还是锂电池呢?公交车,理论上对体积没有那么在乎。慢慢充,换着开,也可以接受吧 ...

肯定不是盐酸电池。盐酸电池性价比很低。

网友:
锂电池,电动卡车,整体电池包直接换电,在做电池包散热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确实看到不少这类车,就是不清楚,续航有没有TSL哪么牛。
也就南方看到,北方城市很少见到。 ...

北京几乎全部是电动公交了,董小姐出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内确实看到不少这类车,就是不清楚,续航有没有TSL哪么牛。
也就南方看到,北方城市很少见到。 ...

反正我知道的公交和卡车续驶里程都是几十公里级别的

网友:
深圳的公交车现在都是比亚迪的电动车了,肯定是用比亚迪的磷酸铁锂电池,寿命长,深圳也不怕低温,附近有个公交站,里面都带充电桩。

现在深圳泥头车也基本全是电动的,外面有专门的给泥头车充电的充电站,这种基本不跑长途,用电跑省钱多了估计。

网友:
我们公司设备上用的电池包是245度电,配了一个120kw的充电机 理论是2个小时充满。如果用2个120kw的充电机一个小时可以充满,公交车一般都可以用2个充电机同时充电。充电桩现在有160k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