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模拟开关, 电压14v, 导通电阻小

楼主(2022-10-09):
如题.求推荐模拟开关, 电压14v,   导通电阻小,

网友:
看看台弯立錡的,应该有符合要求的。

网友A:
可以看下松下的光mos     AQY272  60V/0.18欧 还有更低的。

网友:
直接磁保持继电器RALD3W-K

网友:
功率有要求不?我们有氮化镓的RF模拟开关,5G上用的 这足够快了

网友(2022-11-18):
CD4052B, DG409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松下的光mos     AQY272  60V/0.18欧 还有更低的。

这玩意是 固态继电器吧

漏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