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安装工不专业,外机侧面居然靠墙,会影响散热和能效吗?

楼主(2022-10-09):
空调安装完成后才发现安装工非常不专业,这是手机伸到百叶窗里面从上往下拍,发现外机的安装位置不理想,安装工解释是铜管不够长,已经被拉直了。
如图,目前发现:
问题1,外机的右边过于靠墙了,影响进风散热。
问题2,排水管没有伸入下水管,是悬空在外的。容易导致外机经常接触水。
问题3,开发商的锅。外机位相对百叶窗是下沉的,百叶窗下面的墙体挡住了一部分出风口。

请教一下大家这3个问题是否有必要整改,目前想到的方案是把外机通过支架垫高10cm,即可把外机移动远离墙体。同时把排水管延长至下水管。3个问题全部解决。

外机位:

通过查看拆机图发现侧面也是有散热鳍片的:

排水管悬空:

目前打算通过这种支架加高外机:

网友:
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A:
侧面距离影响小。重要的是百叶窗,以及风扇孔离百叶窗的距离(尽量贴合百叶窗好些),热空气要吹得出去,否则就通风短路。闷在里头。

网友B:
问题1,管子不构长只能这样放置,当然你垫高也是个办法。 问题2一定要处理,旁边的管道应该有3通可以把排水管塞进去,夏天冷凝水也是很多的,之前我们家的管子脱落了,被楼下投诉了。如果加支架需要打膨胀螺丝固定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侧面距离影响小。重要的是百叶窗,以及风扇孔离百叶窗的距离(尽量贴合百叶窗好些),热空气要吹得出去,否 ...

我们这儿的百叶窗疏密程度感觉还好,不是特别夸张。

网友:
保证外机圆形孔的风扇往外吹风的时候风能直接吹出来即可。其他的都是小问题(包括高度),只有不档完。圆形位置排风口靠近百叶窗。热风直接吹到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1,管子不构长只能这样放置,当然你垫高也是个办法。 问题2一定要处理,旁边的管道应该有3通可以把排水 ...

这个机位只有个地漏。箭头处。漏水倒是没考虑到,只考虑到空调底座可能泡水加速生锈老化。看来还是有必要加高。
另外几台外机都没打膨胀螺丝固定,百叶窗挺牢固的,用螺丝固定的,没有台风天,应该不会掉下来吧

网友C:
这地漏时间久了可能会有垃圾或者尘土堵住,,导致排水不畅

网友D:
用减振垫垫高,共振的噪音能小很多。

网友:
支架有噪音,还需要额外购买,不如去找几块地砖什么的垫起来就行了,非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地漏时间久了可能会有垃圾或者尘土堵住,,导致排水不畅

是的,可以把地漏开个孔,把水管插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减振垫垫高,共振的噪音能小很多。

橡胶的质量参差不齐,不知道能撑多少年。原本是打算买304不锈钢的。
而且有个坑的地方是底座螺丝孔不是标准圆形的孔,而是半圆,橡胶块的螺丝容易脱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橡胶的质量参差不齐,不知道能撑多少年。原本是打算买304不锈钢的。
而且有个坑的地方是底座螺丝孔不是标 ...

有那种大的减震底座,螺丝可以调,一个室外机装2个底座。
小的这种减震块要配合支架使用。

网友:
不碍事的

网友:
问题不大

网友E:
我们之前的中央空调没架起来制冷不行,后面买了支架立刻见效,还吐槽安装不专业。。。和你们这种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之前的中央空调没架起来制冷不行,后面买了支架立刻见效,还吐槽安装不专业。。。和你们这种差不多 ...

明显影响了制冷,会不会是出风口遮挡了比较多造成风短路的原因,请问架起来之前遮挡了多少高度?有图片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