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里有报错查不出来什么原因,求助。

楼主(2022-10-09):
用电脑端上论坛,怎么上传不了图片?
提示“内部服务器错误”

下面是用手机端上论坛,可以上传图片

网友:
什么地方上传图片,截图看一下哈。 或者直接联系客服。 现在嘉立创EDA提供一对一技术支持。这种问题一般问一下客服立马解决。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
这个可能得加一下技术支持企业微信,看看是否有隐藏的图元的线宽很小。

楼主:
联系了客服,回复太小儿科了。能不能把文件传给技术人员帮忙分析?

网友:
有一个圆形的线宽小于DRC的设置值。

楼主:
但是不存在这个圆形啊。应该是这元件的PCB封装有问题,这个封装是EDA库里面的,我调用的。我即便是重新开一张PCB图,用这个四脚LED封装画一个元件连一根线,它也报同样的错误。

网友:
嗯。所以我也奇怪,需要找技术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地方隐藏了。

楼主:
这个元件名称:HL-AF-3528S39FU70GH203BC-A-S1-HL,
对应的EDA库封装是:LED-SMD_4P-L3.2-W2.7-TL_HL-AF-3528S39FU70GH20
问题很容易重现,开一张新图,调用这元件画PCB,完成后,进行DRC检查,报错。

希望尽快查明,DRC检查通过了,我才能放心地投板子加工。

网友:
楼主说我们论坛电脑端不能上传图片?

没有可能吧?我们每天都有很多上传。

这是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元件名称:HL-AF-3528S39FU70GH203BC-A-S1-HL,
对应的EDA库封装是:LED-SMD_4P-L3.2-W2.7-TL_HL-AF-35 ...

已经修正,这个封装内层有一个异常的圆,是以为没有删除掉。你右键更新封装更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