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盒盖睡眠,半夜自动唤醒问题请教!

楼主(2022-10-09):
系统:win10 20H2
硬件:dell笔记本+ HDMI 外接显示 + 罗技无线键鼠
现象: 使用后习惯性盒盖自动睡眠,近期出现不确定时间的自动唤醒,导致外接显示屏亮起![睡眠浅的人伤不起]
   另 鼠标开关也会同时关闭。

根据网上搜索 ,已经关闭了系统更新, 定时任务等,现象依然存在。

临时解决方法:只能用完盒盖 +拔掉外接显示器来应对,但偶尔早上去摸笔记本风扇仍在工作,说明又被唤醒了!

坛友可有良策?

网友:
我之前也发现,盖上盖子就放书包,事后还会跑发热,可能是合盖开盖检测没有做好触发了开盖唤醒,后面换按电源键或手动睡眠的习惯后好像没出现了

网友:
不去事件管理器里看下唤醒原因?

网友A:
鼠标动了吗

网友:
楼主,可能是无线鼠标没关唤醒了。我的thinkpad好几次放包里拿出来巨烫,几次后才发现是鼠标唤醒了。只要鼠标振动一下或者按键碰到,底下的光电一亮就唤醒电脑了

网友B:
设备管理器里面,把鼠标、键盘、网卡等设备属性里面,电源管理这一页,允许此设备唤醒计算机前面的勾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鼠标动了吗

没有,习惯性 会把鼠标关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管理器里面,把鼠标、键盘、网卡等设备属性里面,电源管理这一页,允许此设备唤醒计算机前面的勾去掉 ...

晚上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备管理器里面,把鼠标、键盘、网卡等设备属性里面,电源管理这一页,允许此设备唤醒计算机前面的勾去掉 ...

翻了一遍  都已经是关闭了的!

网友C:
我已经被这货坑了N次, 经常自动唤醒到把电耗完自动关机, 后来我不用Win10的睡眠功能了, 用休眠挺好的, 休眠和关机一样不耗电, 开机比睡眠慢一点, 恢复状态和睡眠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被这货坑了N次, 经常自动唤醒到把电耗完自动关机, 后来我不用Win10的睡眠功能了, 用休眠挺好的, 休眠 ...

x,这就过分了,还好 基本是插着电源放置的!

网友:
我的DELL电脑也是这样。据说是WINDOWS的问题。。 不是电脑的问题。
1. 半夜总是自动唤醒,
2. 合盖休眠,直接把电耗尽。
3. 半夜自动更新,然后风扇狂转。

网友:
也是DELL 经常半夜光驱自己弹出来

网友:
组策略里把自动更新干掉,允许自动唤醒干掉,禁止更新打上,禁止使用metered流量打上,禁止驱动更新之类的全部打上,然后把网络改成metered(流量计费)模式,重启,之后应该不会再自动唤醒了。。默认条件三哥为了让你的电脑更新,半夜三更会偷偷唤醒电脑安装补丁。。

网友:
我的是dell笔记本也有同样问题

外接HDMI,你可以试试打开声音外放,睡眠以后会不停的  HDMI拔插的提示音   叮咚  咚叮

保内的电脑,找售后,换了个主板好了,具体什么原因售后师傅也说不清楚

网友:
睡眠与休眠是不一样的
睡眠了其实电脑还没关机。
休眠是讲电脑当前状态保存到硬盘上,然后才关机。C盘会有个很大的文件是用于保存关机前状态的

网友:
我的HP也有这个问题,哈哈,应该不是dell特有的。我平时用的一个zbook,放包里,自己会唤醒,然后发烫到我从包外面都感觉到了

网友D:
是不是开了网卡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开了网卡唤醒?

应该没有开的!
昨天特意把鼠标键盘都开着没关,一夜也没发现自动唤醒...  这种偶发现象更头疼.

网友:
联想T430也有这个问题,不过我都是直接关机。X1没有这个问题。都是装完win10没做特殊设置。

网友E:
试一下关闭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开的!
昨天特意把鼠标键盘都开着没关,一夜也没发现自动唤醒...  这种偶发现象更头疼. ...

建议放弃使用这个功能, 我也是尝试找了N多原因, 试了N多解决方法, 最后还是放弃使用这个功能了, 有时候感觉解决了, 用一段时间后又被坑一次
之前Win7, WinXP都没有这个毛病的

网友:
不要用睡眠,请用休眠。个人感觉休眠比睡眠实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一下关闭这个

这个已经是禁用状态

网友:
我的联想也是这样,售后让我重装显卡驱动了,最近没出现问题

网友F:
把鼠标拔了然后笔记本合盖子睡眠,看是不是鼠标问题。有的电脑睡眠后鼠标光引擎依然工作,有轻微移动或者干扰就会唤醒电脑,高端鼠标更加严重,里面有陀螺仪与加速度计。还有就是电脑bios有定时开机功能的,检查是不是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鼠标拔了然后笔记本合盖子睡眠,看是不是鼠标问题。有的电脑睡眠后鼠标光引擎依然工作,有轻微移动或者干 ...

测试过,不是这个问题, 回忆一下,出现这个问题是在 安装wsl2  之后出现的,回头重做系统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