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策略使能“只允许指定程序”之后,组策略没法打开

楼主(2022-10-09):
win10 组策略编辑器使能“只允许指定程序”之后,组策略没法打开。
已经把“gpedit.msc”加入允许列表中。

网友A:
管理控制台的母体是mmc.exe,msc文件只是相当于mmc.exe下面的子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理控制台的母体是mmc.exe,msc文件只是相当于mmc.exe下面的子应用。

摸索出方法了。
使能“只允许指定程序”,把“mmc.exe“和”gpedit.msc“都加入列表中。

楼主:
相当于间接实现了禁止用户安装任何软件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理控制台的母体是mmc.exe,msc文件只是相当于mmc.exe下面的子应用。

又出新问题了。系统点击“关机”没反应。要允许关机、重启,该把哪个程序加入允许名单呢?

网友B:
shutdown /s /t 0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utdown /s /t 0

把 “shutdown.exe”添加到允许运行了,还是无法使用菜单关机/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C:
rundll32.exe

rundll32.exe
user.exe
shutdown.exe
都添加进去了

网友D:
再加 winlogon.exe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加 winlogon.exe 试试

加了测试,还是不行。

网友C:
可能是你系统问题,我实测添加这几个可以关机。  Win7 64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你系统问题,我实测添加这几个可以关机。  Win7 64位。

我把截图几个加上也不行,我的系统不一样。win server 2022,我用win 10试试看。

网友E:
这么多年了,我还没搞清楚分组怎么玩
例如分组想做一个账户,只能运行某个几个程序,在桌面也只能有这些程序,而且系统设置不能动,这么简单我还没研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多年了,我还没搞清楚分组怎么玩
例如分组想做一个账户,只能运行某个几个程序,在桌面也只能有这些程 ...

就用我上述的白名单策略。
目前整理到的exe对应关系:
系统:
mmc.exe——组策略
ServerManager.exe——服务器管理器
mstsc.exe——远程桌面客户端
control.exe——控制面板/windows 管理工具
cmd.exe——命令行
notepad.exe——记事本
自装:
PotPlayerMini64.exe——POT播放器
vmware.exe——VM虚拟机
firefox.exe——火狐浏览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用我上述的白名单策略。
目前整理到的exe对应关系:

很复杂,所以,WINDOWS设计感觉是不是有点问题?
从WIN2000就开始重视分组这些东西,但实际上用户不懂细节根本没版本操作,你这个研究透彻一般人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复杂,所以,WINDOWS设计感觉是不是有点问题?
从WIN2000就开始重视分组这些东西,但实际上用户不懂细 ...

如果你没有洁癖,把用户分配且仅分配给“guests”用户组,那此用户只能安装一些低权限要求的软件,删除此用户之后,所有软件会被清除。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你没有洁癖,把用户分配且仅分配给“guests”用户组,那此用户只能安装一些低权限要求的软件,删除此 ...

guests也可以用管理员级别账户安装的软件,总之还是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guests也可以用管理员级别账户安装的软件,总之还是比较麻烦

没有管理员密码就不能安装高权限软件。
低权限软件,你用我白名单的方法就好。
白名单很容易绕过,这个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