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从站接M1/M2的MACBOOK不被识别问题。

楼主(2022-10-09):
用stm32做的一个USB HID从站,通过typeC口接笔记本电脑,接windows笔记本电脑如联想、DELL等都没问题,稳定从站;接苹果INTER芯片CPU的笔记本电脑也没问题,但接苹果M1\M2芯片CPU的笔记本电脑,就不能识别到USB从站设备。

通过USB通讯分析,能识别的笔记本电脑,插入后先挂起设备,然后复位、枚举等;而不能识别的M1\M2苹果笔记本,仅仅发出挂起从站的命令,然后就没有后续复位及枚举动作了。

很奇怪,大家有遇到类似的情况或者知道原因吗?如何破解呢?

网友A:
没有M1/2的Macbook,只能给出些思路:你可以中间接个Hub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M1/2的Macbook,只能给出些思路:你可以中间接个Hub试一下

用HUB扩展坞试了下,手边两个绿联不同型号的扩展坞,一个型号的USBA口可以识别,另一个型号的USBA不识别,搞不懂什么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HUB扩展坞试了下,手边两个绿联不同型号的扩展坞,一个型号的USBA口可以识别,另一个型号的USBA不识别 ...

难道这跟HUB还有关

网友C:
这两天才浏览到一个帖子说是m1/2在mac系统上面只能接一个还是怎么来着,大概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才浏览到一个帖子说是m1/2在mac系统上面只能接一个还是怎么来着,大概是这个意思, ...

M1/M2是苹果笔记本的CPU,用的肯定只是其中一个,要么M1要么M2。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这跟HUB还有关

和HUB没关系,奇怪的是接HUB后也不是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