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配件卖:螺丝头上焊一螺母

楼主(2022-10-10):
类似这样:

网友A:
我记得有些db9 vga连接器用的是这种

网友B:
今天刚搜出一个名字:六面螺母

用于连接箱体立体直角,放在这里配合长螺钉应该可以,但美观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有些db9 vga连接器用的是这种

不一样,螺母没有旋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样,螺母没有旋转。

你是自攻螺丝拧不进,才要这种螺母头的自攻螺丝吧?

告诉你-有。 一头是螺母+中心是十字的。 我手上有几个拆下来的,不知从哪购买。

网友:
有两种比较符合描述。六角自攻丝螺丝,这个是木头用的。燕尾钉,这个是钻金属板的。

网友:
六角自攻螺丝有同时带六角和十字的。电动螺丝刀或者手动都成。

网友:
淘宝搜:六角 自攻
太多了,应有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刚搜出一个名字:六面螺母

用于连接箱体立体直角,放在这里配合长螺钉应该可以,但美观一般。

好东西,可惜还不适合我这里。

我是想买玻纤水泥板开好料,然后固定到出租房的厨房天顶的横梁空位(填平)。

有什么好方法固定?

网友:
射钉枪+螺杆不行?常见的吊杆工艺。

网友C:
膨胀螺丝,吊杆,铝扣板。
基本免维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膨胀螺丝,吊杆,铝扣板。
基本免维护了

出租房的厨房的油烟很严重,铝扣板很难清理。

瓷砖才是永久性。

网友D:
如果想瓷砖或者真石板材,就用直角角码加干挂工艺,非常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瓷砖或者真石板材,就用直角角码加干挂工艺,非常结实。

直角角码加干挂工艺?

有图片或视频?这可能就是我需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角角码加干挂工艺?

有图片或视频?这可能就是我需要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直角角码加干挂工艺?

有图片或视频?这可能就是我需要的。

干挂的维护难度更大,铝扣板脏了直接换,多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看出,石材是如何与钢结构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挂的维护难度更大,铝扣板脏了直接换,多简单。

不维护的了。当做永久性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看出,石材是如何与钢结构连接的?

石材开L 槽 从侧边插入挂钩 ,然后打胶,非常结实,现在大楼外立面都是这么干挂。

网友:
油污清洗其实很容易的,在厨房净等化学清洗剂面前,分分钟搞的整洁如新啊,所以别把清洗太当回事了

网友:
干挂工艺是石材在明面使用的,注意美观度的,如果不考虑美观或者表面还有其他覆盖物,使用吊杆更简单,石材上开孔即可,可以是暗孔,石材背面做加强筋或者加强网。

网友:
可以试试这种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石材开L 槽 从侧边插入挂钩 ,然后打胶,非常结实,现在大楼外立面都是这么干挂。 ...

有个问题啊,我认为无法安装。安装好支架,石材无法安装,因为没有空间余量。你看看我上面图片,厨房天顶凹下去的地方,我要完全填平。

网友G:
有见过图上螺母位置没有螺纹的,可以上淘宝搜下 鱼眼螺栓,然后问下老板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见过图上螺母位置没有螺纹的,可以上淘宝搜下 鱼眼螺栓,然后问下老板看下。 ...

可惜啊,没有螺纹。否则就是我要的东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啊,没有螺纹。否则就是我要的东西了

雕刻机的生产机器应该还在,攻个牙。
实在找不到,找焊工焊一批也划得来。

网友:
不锈钢加长广告钉亚克力广告装饰螺丝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啊,没有螺纹。否则就是我要的东西了

问老板说没有,估计不好找了。
也可以反过来,把鱼眼用普通的螺丝固定到墙上,螺纹朝下,下面用螺母固定瓷砖的。只是这个螺母大一点,没那么好看来的,不过可以找找看有没有好看点的装饰螺母。

网友H:
可以这样试试,对面两条角铁先膨胀管螺丝固定到墙上,板子斜着放入;
2条悬空的边可以最后安装在余下两侧,角铁反向安装,起到承托作用。
这样最后4个边都有角铁受力,结构安全上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这样试试,对面两条角铁先膨胀管螺丝固定到墙上,板子斜着放入;
2条悬空的边可以最后安装在余下两侧, ...

感觉有点小地震或者小震动,容易掉下来啊。。。。二次伤害

网友I:
边上钉木方,自攻螺丝锁上去不就行了,石膏板吊顶都这么干的啊。

网友: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H:
木头配自攻螺丝,适合客厅这种干燥环境,或者厨房卫生间铝扣板没啥份量的情况;
有水汽的厨房环境,木材如果质量不好腐化变质后,水泥板加瓷砖这么大重量,螺丝受力直接朝下的,估计耐久性不行,毕竟也是百年工程不是,所以最好结构上解决受力问题。
查了下带孔角铁是现成的,只要往墙上打铁膨胀就行了,类似空调直接安装那种,应该足够牢固了。放水泥板的时候也可以再抹点水泥或者结构胶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木头配自攻螺丝,适合客厅这种干燥环境,或者厨房卫生间铝扣板没啥份量的情况;
有水汽的厨房环境,木材如 ...

木头不行。潮湿还有白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边上钉木方,自攻螺丝锁上去不就行了,石膏板吊顶都这么干的啊。

木方10年会有风险。尤其厕所厨房这种潮湿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