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Pro STM32H750 开发指南》第五十八章 USB虚拟串口(Slave)实验

楼主(2022-10-10):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MiniPro STM32H750开发板
2)平台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77017430560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docs/boar
4)MiniPro STM32H750技术交流QQ群:756580169

第五十八章 USB虚拟串口(Slave)实验

本章,我们将向大家介绍如何利用USB在开发板实现一个USB虚拟串口,通过USB与电脑数据数据交互。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58.1 USB虚拟串口简介
58.2 硬件设计
58.3 程序设计
58.4 下载验证

58.1 USB虚拟串口简介

USB虚拟串口,简称VCP,是Virtual COM Port的简写,它是利用USB的CDC类来实现的一种通信接口。
我们可以利用STM32自带的USB功能,来实现一个USB虚拟串口,从而通过USB,实现电脑与STM32的数据互传。上位机无需编写专门的USB程序,只需要一个串口调试助手即可调试,非常实用。
同上一章一样,我们直接移植官方的USB VCP例程,官方例程路径::8,STM32参考资料1,STM32CubeH7固件包 STM32Cube_FW_H7_V1.6.0ProjectsSTM32H743I-EVALApplicationsUSB_DeviceCDC_Standalone,该例程采用USB CDC类来实现,利用STM32的USB接口,实现一个USB转串口的功能。
58.2 硬件设计
1. 例程功能
本实验利用STM32自带的USB功能,连接电脑USB,虚拟出一个USB串口,实现电脑和开发板的数据通信。本例程功能完全同实验5(串口通信实验),只不过串口变成了STM32的USB虚拟串口。当USB连接电脑(USB线插入USB_SLAVE接口),开发板将通过USB和电脑建立连接,并虚拟出一个串口(注意:需要先安装:光盘\6,软件资料\1,软件\STM32 USB虚拟串口驱动\VCP_V1.4.0_Setup.exe这个驱动软件,虚拟串口驱动我们还可以在论坛上下载,链接是:http://www.openedv.com/thread-284178-1-1.html)。
LED0闪烁,提示程序运行。USB和电脑连接成功后,LED1常亮。
2. 硬件资源
1)RGB灯
   RED :LED0 - PB4
GREEN :LED1 - PE6
2)串口1(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3)正点原子2.8/3.5/4.3/7/10寸TFTLCD模块(仅限MCU屏,16位8080并口驱动)
4)USB_SLAVE接口(D-/D+连接在PA11/PA12上)
58.3 程序设计
58.3.1 程序流程图

图58.3.1.1 USB虚拟串口(Slave)实验程序流程图

58.3.2 程序解析
这里我们只讲解核心代码,详细的源码请大家参考光盘本实验对应源码。
本实验,在上一个实验的基础上,把不需要的文件从工程中移除,并对照官方VCP例子,将相关文件拷贝到USB文件夹下。然后,添加USB相关代码到工程中,最终得到如图58.3.2.1所示的工程:
第五十八章
图58.3.2.1 USB虚拟串口工程分

注意:因为USB驱动库需要用到内存管理,因此我们保留了相关代码(malloc.c)。
1. USB驱动代码
可以看到,USB部分代码,同上一个实验的在结构上是一模一样的,只是.c文件稍微有些变化。同样,我们移植需要修改的代码,就是USB_APP里面的这三个.c文件了。
usbd_conf.c代码,和上一个实验一样,不需要修改,可以直接使用上一个实验的代码。
usbd_desc.c代码,同上一个实验不一样,上一个实验描述符是USB Audio设备,本实验变成了USB虚拟串口了(CDC),所以直接用ST官方的就行。
usbd_cdc_interface.c代码,是重点要修改的,首先介绍usbd_cdc_interface.h文件的相关宏定义,具体如下:
#define USB_USART_REC_LEN       200     /* USB串口接收缓冲区最大字节数 */

/* 轮询周期,最大65ms,最小1ms */
#define CDC_POLLING_INTERVAL    1       /* 轮询周期,最大65ms,最小1ms */
USB_USART_REC_LEN宏定义是用于定义USB串口接收缓冲区最大字节数,这里设置为200。CDC_POLLING_INTERVAL宏定义是用于定义USB发送数据轮询周期,作为delay_ms函数的参数,最大65ms,最小1ms,这里设置为最小值即可。
下面重点介绍usbd_cdc_interface.c文件,首先是一些结构体变量、数组和变量的定义,具体如下:
/* USB虚拟串口相关配置参数 */
USBD_CDC_LineCodingTypeDef LineCoding =
{
    115200,     /* 波特率 */
    0x00,       /* 停止位,默认1位 */
    0x00,       /* 校验位,默认无 */
    0x08        /* 数据位,默认8位 */
};

/* usb_printf发送缓冲区, 用于vsprintf */
uint8_t g_usb_usart_printf_buffer[USB_USART_REC_LEN];

/* USB接收的数据缓冲区,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用于USBD_CDC_SetRxBuffer函数 */
uint8_t g_usb_rx_buffer[USB_USART_REC_LEN];

/* 用类似串口1接收数据的方法,来处理USB虚拟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
uint8_t g_usb_usart_rx_buffer[USB_USART_REC_LEN];       /* 接收缓冲,最大USART_REC_LEN个字节 */

/* 接收状态
* bit15   , 接收完成标志
* bit14   , 接收到0x0d
* bit13~0 , 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
uint16_t g_usb_usart_rx_sta=0;  /* 接收状态标记 */

extern USBD_HandleTypeDef USBD_Device;
static int8_t CDC_Itf_Init(void);
static int8_t CDC_Itf_DeInit(void);
static int8_t CDC_Itf_Control(uint8_t cmd, 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gth);
static int8_t CDC_Itf_Receive(uint8_t *pbuf, uint32_t *Len);

/* 虚拟串口配置函数(供USB内核调用) */
USBD_CDC_ItfTypeDef USBD_CDC_fops =
{
    CDC_Itf_Init,
    CDC_Itf_DeInit,
    CDC_Itf_Control,
    CDC_Itf_Receive
};
首先是定义一个USBD_CDC_LineCodingTypeDef结构体类型的变量LineCoding,并赋值。波特率为115200,停止位和校验位都为0,数据位,默认8位。
g_usb_usart_printf_buffer是发送缓冲区,大小由USB_USART_REC_LEN宏来定义,数组是uint8_t类型,所以数字大小为200字节。
g_usb_rx_buffer则是USB接收的数据缓冲区,用于USBD_CDC_SetRxBuffer函数,大小也是200字节。
g_usb_usart_rx_buffer是用做类似串口1接收数据的方法,来处理USB虚拟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在cdc_vcp_data_rx函数中被调用,大小也是200字节。
g_usb_usart_rx_sta变量用于表示接收状态,位15表示接收完成标志,位14表示接收到0x0d,位13~位0表示接收到的有效字节数目。
最后定义一个USBD_CDC_ItfTypeDef结构体类型的变量USBD_CDC_fops,供USB内核调用,并把四个函数的首地址赋值给其成员。下面会介绍到这几个函数,以及一些其它的函数。
首先是初始化CDC函数,其定义如下:
/**
* @brief       初始化 CDC
* @param       无
* @retval      USB状态
*   @arg       USBD_OK(0)   , 正常;
*   @arg       USBD_BUSY(1) , 忙;
*   @arg       USBD_FAIL(2) , 失败;
*/
static int8_t CDC_Itf_Init(void)
{
    USBD_CDC_SetRxBuffer(&USBD_Device, g_usb_rx_buffer);
    return USBD_OK;
}
CDC_Itf_Init用于初始化VCP,在初始化的时候由USB内核调用,这里我们调用函数:USBD_CDC_SetRxBuffer,设置USB接收数据缓冲区。USB虚拟串口收到的数据,会先缓存在这个buf里面。
下面介绍的是复位CDC函数,其定义如下:
/**
* @brief       复位 CDC
* @param       无
* @retval      USB状态
*   @arg       USBD_OK(0)   , 正常;
*   @arg       USBD_BUSY(1) , 忙;
*   @arg       USBD_FAIL(2) , 失败;
*/
static int8_t CDC_Itf_DeInit(void)
{
    return USBD_OK;
}
CDC_Itf_DeInit用于复位VCP,我们用不到,所以直接返回USBD_OK即可。
下面介绍的是控制CDC的设置函数,其定义如下:
/**
* @brief       控制 CDC 的设置
* @param       cmd     : 控制命令
* @param       buf     : 命令数据缓冲区/参数保存缓冲区
* @param       length  : 数据长度
* @retval      USB状态
*   @arg       USBD_OK(0)   , 正常;
*   @arg       USBD_BUSY(1) , 忙;
*   @arg       USBD_FAIL(2) , 失败;
*/
static int8_t CDC_Itf_Control(uint8_t cmd, uint8_t *pbuf, uint16_t length)
{
    switch (cmd)
    {
        case CDC_SEND_ENCAPSULATED_COMMAND:
            break;
        case CDC_GET_ENCAPSULATED_RESPONSE:
            break;
        case CDC_SET_COMM_FEATURE:
            break;
        case CDC_GET_COMM_FEATURE:
            break;
        case CDC_CLEAR_COMM_FEATURE:
            break;
        case CDC_SET_LINE_CODING:
            LineCoding.bitrate = (uint32_t) (pbuf[0] | (pbuf[1] << 8) |
                                             (pbuf[2] << 16) | (pbuf[3] << 24));
            LineCoding.format = pbuf[4];
            LineCoding.paritytype = pbuf[5];
            LineCoding.datatype = pbuf[6];
            /* 打印配置参数 */
            printf("linecoding.format:%d\r\n", LineCoding.format);
            printf("linecoding.paritytype:%d\r\n", LineCoding.paritytype);
            printf("linecoding.datatype:%d\r\n", LineCoding.datatype);
            printf("linecoding.bitrate:%d\r\n", LineCoding.bitrate);
            break;
        case CDC_GET_LINE_CODING:
            pbuf[0] = (uint8_t) (LineCoding.bitrate);
            pbuf[1] = (uint8_t) (LineCoding.bitrate >> 8);
            pbuf[2] = (uint8_t) (LineCoding.bitrate >> 16);
            pbuf[3] = (uint8_t) (LineCoding.bitrate >> 24);
            pbuf[4] = LineCoding.format;
            pbuf[5] = LineCoding.paritytype;
            pbuf[6] = LineCoding.datatype;
            break;
        case CDC_SET_CONTROL_LINE_STATE:
            break;
        case CDC_SEND_BREAK: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USBD_OK;
}
        CDC_Itf_Control用于控制VCP的相关参数,根据cmd的不同,执行不同的操作,这里主要用到CDC_SET_LINE_CODING命令,该命令用于设置VCP的相关参数,比如波特率、数据类型(位数)、校验类型(奇偶校验)等,保存在linecoding结构体里面,在需要的时候,应用程序可以读取LineCoding结构体里面的参数,以获得当前VCP的相关信息。
下面介绍的是CDC数据接收函数和处理从USB虚拟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函数,它们的定义如下:
/**
* @brief       CDC 数据接收函数
* @param       buf     : 接收数据缓冲区
* @param       len     : 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retval      USB状态
*   @arg       USBD_OK(0)   , 正常;
*   @arg       USBD_BUSY(1) , 忙;
*   @arg       USBD_FAIL(2) , 失败;
*/
static int8_t CDC_Itf_Receive(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SCB_CleanDCache_by_Addr((uint32_t *)buf, *len);
    USBD_CDC_ReceivePacket(&USBD_Device);
    cdc_vcp_data_rx(buf, *len);
    return USBD_OK;
}

/**
* @brief       处理从 USB 虚拟串口接收到的数据
* @param       buf     : 接收数据缓冲区
* @param       len     : 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retval      无
*/
void cdc_vcp_data_rx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uint8_t i;
    uint8_t res;

    for (i = 0; i < Len; i++)
    {
        res = buf;
        if ((g_usb_usart_rx_sta & 0x8000) == 0)            /* 接收未完成 */
        {
            if (g_usb_usart_rx_sta & 0x4000)                /* 接收到了0x0d */
            {
                if (res != 0x0a)
                {
                    g_usb_usart_rx_sta = 0;                  /* 接收错误,重新开始 */
                }
                else
                {
                    g_usb_usart_rx_sta |= 0x8000;           /* 接收完成了 */
                }
            }
            else    /* 还没收到0X0D */
            {
                if (res == 0x0d)
                {
                    g_usb_usart_rx_sta |= 0x4000;           /* 标记接收到了0X0D */
                }
                else
                {
                    g_usb_usart_rx_buffer[g_usb_usart_rx_sta & 0X3FFF] = res;
                    g_usb_usart_rx_sta++;
                    if (g_usb_usart_rx_sta > (USB_USART_REC_LEN - 1))
                    {
                        g_usb_usart_rx_sta = 0;                 /* 接收数据溢出 重新开始接收 */
                    }
                }
            }
        }
    }
}
        CDC_Itf_Receive和cdc_vcp_data_rx,这两个函数一起,用于VCP数据接收,当STM32的USB接收到电脑端串口发送过来的数据时,由USB内核程序调用CDC_Itf_Receive,然后在该函数里面再调用cdc_vcp_data_rx函数,实现VCP的数据接收,只需要在该函数里面,将接收到的数据,保存起来即可,接收的原理和(实验5串口通信实验)完全一样。
下面介绍的是通过USB发送数据函数,其定义如下:
/**
* @brief       通过 USB 发送数据
* @param       buf     : 要发送的数据缓冲区
* @param       len     : 数据长度
* @retval      无
*/
void cdc_vcp_data_tx(uint8_t *data, uint32_t Len)
{
    USBD_CDC_SetTxBuffer(&USBD_Device, data, Len);
    USBD_CDC_TransmitPacket(&USBD_Device);
    delay_ms(CDC_POLLING_INTERVAL);
}
        cdc_vcp_data_rx用于发送Len个字节的数据给VCP,由VCP通过USB传输给电脑,实现VCP的数据发送。
下面介绍的是通过USB格式化输出函数,其定义如下:
/**
* @brief       通过 USB 格式化输出函数
*   @note      通过USB VCP实现printf输出
*               确保一次发送数据长度不超USB_USART_REC_LEN字节
* @param       格式化输出
* @retval      无
*/
void usb_printf(char *fmt, ...)
{
    uint16_t i;
    va_list ap;
    va_start(ap, fmt);
    vsprintf((char *)g_usb_usart_printf_buffer, fmt, ap);
    va_end(ap);
    i = strlen((const char *)g_usb_usart_printf_buffer);  /* 此次发送数据的长度 */
    cdc_vcp_data_tx(g_usb_usart_printf_buffer, i);         /* 发送数据 */
    SCB_CleanDCache_by_Addr((uint32_t *)g_usb_usart_printf_buffer, i);
}
usb_printf用于实现和普通串口一样的printf操作,该函数将数据格式化输出到USB VCP,功能完全同printf,方便大家使用。
USB VCP相关代码,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详细的介绍,请大家参考:UM1734(STM32Cube USB device library).pdf这个文档。
2. main.c代码
下面是main.c的程序,具体如下:
USBD_HandleTypeDef USBD_Device;                  /* USB Device处理结构体 */
extern volatile uint8_t g_device_state;        /* USB连接 情况 */

int main(void)
{
    uint16_t len;
    uint16_t times = 0;
    uint8_t usbstatus = 0;

    sys_cache_enable();                           /* 打开L1-Cache */
    HAL_Init();                                     /* 初始化HAL库 */
    sys_stm32_clock_init(240, 2, 2, 4);        /* 设置时钟, 480Mhz */
    delay_init(480);                               /* 延时初始化 */
    usart_init(115200);                    /*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
    mpu_memory_protection();              /* 保护相关存储区域 */
    led_init();                                     /* 初始化LED */
    lcd_init();                                     /* 初始化LCD */
    key_init();                                     /* 初始化按键 */
    my_mem_init(SRAMIN);                          /*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AXI) */
    my_mem_init(SRAM12);                          /* 初始化SRAM12内存池(SRAM1+SRAM2) */
    my_mem_init(SRAM4);                           /* 初始化SRAM4内存池(SRAM4) */
    my_mem_init(SRAMDTCM);                       /* 初始化DTCM内存池(DTCM) */
    my_mem_init(SRAMITCM);                       /* 初始化ITCM内存池(ITCM) */

    lcd_show_string(30, 50, 200, 16, 16, "STM32", RED);
    lcd_show_string(30, 70, 200, 16, 16, "USB Virtual USART TEST", RED);
lcd_show_string(30, 90, 200, 16, 16, "ATOM@ALIENTEK", RED);
/* 提示USB开始连接 */
    lcd_show_string(30, 110, 200, 16, 16, "USB Connecting...", RED);

    USBD_Init(&USBD_Device, &VCP_Desc, 0);
    USBD_RegisterClass(&USBD_Device, USBD_CDC_CLASS);
    USBD_CDC_RegisterInterface(&USBD_Device, &USBD_CDC_fops);
    USBD_Start(&USBD_Device);

    while (1)
    {
        if (usbstatus != g_device_state)   /* USB连接状态发生了改变 */
        {
            usbstatus = g_device_state;     /* 记录新的状态 */
            if (usbstatus == 1)
            {
/* 提示USB连接成功 */
                lcd_show_string(30, 110, 200, 16, 16, "USB Connected    ", RED);
                LED1(0);    /* 绿灯亮 */
            }
            else
            {
/* 提示USB断开 */
                lcd_show_string(30, 110, 200, 16, 16, "USB disConnected ", RED);
                LED1(1);    /* 绿灯灭 */
            }
        }

        if (g_usb_usart_rx_sta & 0x8000)
        {
            len = g_usb_usart_rx_sta & 0x3FFF;  /* 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usb_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长度为:%d\r\n\r\n", len);
            cdc_vcp_data_tx(g_usb_usart_rx_buffer, len);;
            usb_printf("\r\n\r\n");/* 插入换行 */
            g_usb_usart_rx_sta = 0;
        }
        else
        {
            times++;
            if (times % 5000 == 0)
            {
                usb_printf("\r\nMiniPRO STM32H7开发板USB虚拟串口实验\r\n");
                usb_printf("正点原子@ALIENTEK\r\n\r\n");
            }
            if (times % 200 == 0)usb_printf("请输入数据,以回车键结束\r\n");
            if (times % 30 == 0)
            {
                LED0_TOGGLE();  /* 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
            }
            delay_ms(10);
        }
    }
}
此部分代码比较简单,首先定义了USBD_Device结构体,然后通过USBD_Init等函数初始化USB,不过本章实现的是USB虚拟串口的功能。然后在死循环里面轮询USB状态并检查是否接收到数据,如果接收到了数据,则通过VCP_DataTx将数据通过VCP原原本本的返回给电脑端串口调试助手。
58.4 下载验证
本例程的测试,需要在电脑上先安装ST提供的USB虚拟串口驱动软件,该软件(V1.5.0版)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284178-1-1.html,下载完以后,根据自己电脑的系统,选择合适的驱动安装即可。
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后(注意:USB数据线,要插在USB_SLAVE口!而不是USB_UART端口!),我们打开设备管理器(我用的是WIN10),在端口(COM和LPT)里面可以发现多出了一个COM15的设备,这就是USB虚拟的串口设备端口,如图58.4.1所示:
第五十八章
图58.4.1 通过设备管理器查看USB虚拟的串口设备端口

        如图58.4.1,STM32通过USB虚拟的串口,被电脑识别了,端口号为:COM15(可变),字符串名字为:STMicroelectronics Virtual COM Port(COM15)。此时,开发板的LDE1常亮,同时,LED0在闪烁,提示程序运行。开发板的LCD显示USB Connected,如图58.4.2所示:
第五十八章
图58.4.2 USB虚拟串口连接成功

然后我们打开XCOM,选择COM15(需根据自己的电脑识别到的串口号选择),并打开串口(注意:波特率可以随意设置),就可以进行测试了,如图58.4.3所示:
第五十八章
图58.4.3 STM32虚拟串口通信测试

可以看到,我们的串口调试助手,收到了来自STM32开发板的数据,同时,按发送按钮(串口助手必须勾选:发送新行),也可以收到电脑发送给STM32的数据(原样返回),说明我们的实验是成功的。实验现象同第十七章完全一样。
至此,USB虚拟串口实验就完成了,通过本实验,我们就可以利用STM32的USB,直接和电脑进行数据互传了,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