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980 nuwriter 连接不上,什么原因?

楼主(2022-10-10):
哪位坛友搞过这个芯片?USB可以启动,但是nuwriter提示连接不上,帮忙分析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A:
记得这家其他的arm926系列ND0需要拉低还是拉高,然后上电。

网友B:
看你的提示应该是硬件上有设置了

烧录软件下载新版本试试,目前芯片新版本都是63YC了,  NuWrite版本对 芯片内部的DDR 时序上有修正

https://github.com/OpenNuvoton/NUC980_NuWriter

网友C:
硬件跳线,调到从usb启动,然后复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这家其他的arm926系列ND0需要拉低还是拉高,然后上电。

这个980没发现有ND0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提示应该是硬件上有设置了

烧录软件下载新版本试试,目前芯片新版本都是63YC了,  NuWrite版本对 芯 ...

这个试过了,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跳线,调到从usb启动,然后复位一下。

硬件跳线检查过了,从USB启动正常,重新上电多次,就是运行NuWriter后,连不上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经过几天的尝试,包括主芯片都换过了,没有解决问题。
我这个是自己做的板子和官方的开发板硬件几乎一致,就是USB D+和D-上没有串4.7欧姆的电阻,其它都一致,而且,这个板子USB是做了阻抗控制的,正常来说,不可能是USB阻抗的问题。

楼主:
昨天已经从网上买了一块核心板,等到手了,试一下,对比一下,看看是软件还是硬件的问题,到时候,我会反馈到这里,以供大家参考。暂时先谢谢大家。

网友:
硬件问题,980已经批量出货几十k了,纯工业关键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经过几天的尝试,包括主芯片都换过了,没有解决问题。
我这个是自己做的板子和官方的开发 ...

和usb没有啥关系,我啥都不串,随便画线。
你看还有一个设置usb主从的引脚的。

网友:
搭车出一点NUC980DK61YC有需要的不,疫情客户订单取消,压了1000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usb没有啥关系,我啥都不串,随便画线。
你看还有一个设置usb主从的引脚的。 ...

那个也看过了,OTG 的ID线,留空就是默认Device,也看过了。

楼主:
低级错误,有一路电源没有接。

惭愧,耽搁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飞了一根线过去,试了一下,NuWriter正常连接。

怀疑是软件原因,网上买了一块核心板,NuWriter能够连接,也看了板上的USB布线,就是普通的走线,没有串接任何电阻。于是排除了USB的问题,然后换上了核心板上的芯片,还是一样的问题,于是就排除了芯片问题。然后就逐个引脚检查原理图,发现了一处电源没接,低级错误。
说说过程,惭愧,大家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