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DC换相点不太正确导致电流偏大

楼主(2022-10-10):
最近在学习BLDC控制,12V的电机,用的是H PWM L ON的方式,PWM OFF期间采样反电动势,但是实际运行时发现进入闭环后,有时电流偏大(虽然每相的过零检测信号都有)。
如下图所示,电流在1.3A左右(正常应该是0.5A左右)

下图中的波形是正常的,电流也正确

因为电流偏大的波形,过零点也是正常检测到,所以一直处于这种状态,不能自行纠正过来。
还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续流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