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做的DCDC,带载弱,波形也不太正常

楼主(2022-10-10):
本来要做个10~30v输入5v,4w输出的电源,做好后输出超过400ma就震荡不正常了,MOS管导通时压降升高,电流波形上凸,斜率变小,自己绕的变压器,漏感比较大,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还有就是先上电,在加载可以,如果带载>200ma上电就不能正常工作了,谢谢参与!

网友A:
变压器热不?磁芯间有没有加气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热不?磁芯间有没有加气隙?

变压器不热,磁芯贴了一层马拉胶带

网友B:
感觉开关管开通太慢,换低压的管,好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开关管开通太慢,换低压的管,好驱

手里这个mos管国产的,10v驱动时导通电阻4~5欧,这个也太大,不知道会不会影响这里

网友:
磁芯合缝的地方也要加点气隙,你可以使用两层纸垫到缝里临时使用。

网友:
限流采样电阻0.5R.太大了吧

网友:
这个mos内阻太大了,先换个管吧

网友C:
反激电源,你的反馈环路是否需要修正一下,看你有一级LC滤波,把反馈采样点提前到滤波电感L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激电源,你的反馈环路是否需要修正一下,看你有一级LC滤波,把反馈采样点提前到滤波电感L前 ...

谢谢回复,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响应快吗,我看PI软件生成的一些电路采样也在滤波之后

网友D:
r2  10k是不是太大了,换1k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  10k是不是太大了,换1k试试

这个测试的时候改成3.3K了,这个选择有什么要求吗?上电可以正常启动